自上而下设计的零件需要约束吗?

楼主(2012-04-03):
如题,最近做毕业设计,用inventor画三维图形,我是直接在部件装配环境中画零件,也就是课本上说的自上而下设计。按照这种方法设计的零件完全是按装配要求来实现的,那么这样设计好的装配图,零件之间还要进行约束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画的时候会根据你的画法,自己添加一定的关系。但要注意有良好的绘图技考,不然修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画的时候会根据你的画法,自己添加一定的关系。但要注意有良好的绘图技考,不然修改麻烦

很久没上论坛了。多谢指导。我发现,在装配环境下画零件图是有约束的。但是如果将所画零件镜像,对称零件有时候不带约束,需要重新添加。

网友B(2012-08-13):
引用 楼主:
很久没上论坛了。多谢指导。我发现,在装配环境下画零件图是有约束的。但是如果将所画零件镜像,对称零件 ...

对称零件镜像后一般都得重新添加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称零件镜像后一般都得重新添加约束。

嗯,多谢。最近学习UG,网上那些教材太理论,都没几个例子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