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不锈钢加工,请教

楼主(2012-04-03):
   大概情况我说明:车M27×3.5的内牙,三角螺纹,标准件。孔深120mm,退刀槽5mm。材料是奥氏不锈钢圆棒。请问哪个老师有什么好方法。报价估计多少?

网友:
这不算太难干,转速进给刀具都正确情况下就看切削液使用。

网友:
这种螺纹要是量小的话车床加工还凑合    慢慢干肯定能干好  注意刀杆的选择

网友A:
螺纹深度多少?120的孔都要车到?这就难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深度多少?120的孔都要车到?这就难做了。。。

盲孔啊,全部做满,是英国人用的,质量必须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盲孔啊,全部做满,是英国人用的,质量必须保证

这把刀杆要选防振带内冷的了,一般的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把刀杆要选防振带内冷的了,一般的搞不定。

可否自己制作?又因该选用什么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自己制作?又因该选用什么材料?

不能攻丝吗?车的话主要是刀杆悬伸比较大,车螺纹又是切削力比较大的工序,一般的螺纹刀杆悬伸都不会到3倍。M27的螺纹最大也就选个20的刀杆,深度120,就是悬伸至少6倍。选山特的防振刀估计可以,但是代价太大了。选硬质合金刀杆的话,只能试试增加进刀次数以降低切削力。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丝攻!!!!!

网友:
你120mm都是螺纹的话,最好选用好的刀杆,有硬质合金的最好,这也不一定,要看你的床子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攻丝吗?车的话主要是刀杆悬伸比较大,车螺纹又是切削力比较大的工序,一般的螺纹刀杆悬伸都不会到3倍 ...

丝攻?这么大的不锈钢,还是这么深的空?丝攻吃不削

游客

网友:
攻丝肯定是可以的,只是丝锥的寿命会比较差。但是车削也是一样的,刀具寿命也比较差。所以要综合对比下攻丝和车削的成本再做取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攻?这么大的不锈钢,还是这么深的空?丝攻吃不削

丝攻要订做,我想想先用锋钢刀挑的差不多再用丝锥。丝锥很容易断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