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YF15-01先导式单向溢流阀问题。

楼主(2012-04-04):
请教各位个问题。XDYF15-01先导式单向溢流阀试压卸荷压力时,就是阀芯打开状态油通过时会发震是怎么回事?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急啊,,,,,

网友A:
先导式单向溢流阀试压卸荷压力时阀芯打开状态,油通过时会发震,一般是有如下原因造成的:
1.弹簧:弹簧垂直度超差。
2.导阀(锥阀)阀芯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式单向溢流阀试压卸荷压力时阀芯打开状态,油通过时会发震,一般是有如下原因造成的:
1.弹簧:弹簧垂直 ...

谢谢,还有其他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