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们帮帮我

楼主(2012-04-03):
哪位高手教教我  我想再数控车床上多接一个的电气阀(电子阀),怎么接啊?线通哪里,该如何去接呢?

网友:
学习,那个高手来解决解决!

网友A:
看那边有一样的电压就插哪里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有具体的目的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边有一样的电压就插哪里了

貌似不是吧,那用什么字母代表控制它的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有具体的目的性

数控车床上刚开始不就是只有夹头,夹紧和松开吗?2个控制气的,也就是M10和M11,,,我想多接出一个控制气的,那样方便,只要吹吹车出来的削子就好了,能省不少力!

网友B:
自己搞个空压机 弄个  或者就在你送气的外端接个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个空压机 弄个  或者就在你送气的外端接个阀好了

哎...那个我知道啊,没有那种好,我曾去一家单位看了看,他们里面有的级都是另外装了2个排气阀,用S1,S2,S3 控制!我想数控都是一样的吧,每台机床应该都可以那样的!(之前有问过,别人都说简单 再接2根线出来就好了,但到现在都不告诉我方法)线该怎么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那个我知道啊,没有那种好,我曾去一家单位看了看,他们里面有的级都是另外装了2个排气阀,用S1,S2 ...

用系统宏变量信号输出和梯形图应该可以实现具体还是要看机床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