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槽测量,请教

楼主(2012-04-03):
零件如图,测量沟槽宽带1.3及到底面15的距离,公差要求为±0.05.由于单边只有0.125而刀具最小的半径也有0.2导致加工后沟槽截面不是理论直线段。该尺寸我们与客户测量有差异,我们认为1.3,15尺寸是求沟槽与内孔相交线距离,而供应商认为应该是沟槽去除刀具圆弧后的值,所以他们的测量数据比我们的要小,判断我们的零件不合格,请问各位量友该尺寸要如何量,有什么好的量具。谢谢

网友:
供应商在忽悠你,无论槽内是装卡簧还是O圈,设计意图一定是两个侧边,检测也一定是边,跟刀具圆弧毛都没关系,只要装配不干涉,圆弧无所谓。

“供应商”判断“我们”的零件不合格,我晕了,谁是出钱的?

网友A:
无法测量,按照你说的根本就没有干出来,测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测量,按照你说的根本就没有干出来,测量什么呢?

刀具半径有0.2而单边才0.125,所以加工后是圆弧

游客

网友:
呵呵呵,大家习惯不一样,个人理解没有直线段的部分不能称之为槽宽。需要计算的交点,不是量具可以解决的,尤其是你这个零件还是内孔

网友:
只能这样理解

网友(2012-11-20):
你可以尝试一下CCD测量。。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客户应该是对的,你现在还没有加工到位

网友:
个别情况个别对待!如槽深0.125你磨刀或选择刀具时,刀具不应有圆角,保留刀具尖角!关于15深正负5道,应该在加工工艺上预以保证!实际测量不太容易量!比如先拉荒少留点量,0.2-0.3,切1.3槽和加工15深的台用同一把刀!切完槽后用数显或表座顶着往里移15减去刀具实际宽度就可以了!(不对之处还望见谅!!!)

网友(2013-01-11):
楼主的加工有问题的,更改下刀具试试,刀具可以定做的

网友:
测量具体数值比较费劲。作2套类似槽宽检具的工装检具就是了(一通一止)

网友(2013-04-01):
可否剖开检测?大样+投影?画出上下极限去判断合格与不合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