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钻孔方案和报价

楼主(2012-04-04):
如下图,材料 42CrMo HRC33-35,在直径95的轴上钻直径16.26mm的径向通孔。设备是一般的立式加工中心。1)用什么钻头,必须是内冷吗?价格和寿命? 2)大概一个孔多少时间。希望有检验的人指导下。

网友:
QQ1039652008 欢迎联系  个人非公司

网友:
你说的16.26mm钻头基本上没有。你要考虑打16mm在用定径镗刀打通。

网友A:
楼主的图纸是按英制标注的,换算成公制的16.256公差是0.381,若粗糙度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看就用16.3钻头钻就可以了做个工装,用V型铁定位做就行.不一定用加工中心来做.楼主是哪里的?我是常州的QQ476765031

网友:
批量小的话就普通方法,定心孔-高速钢钻头钻孔-倒角。有一定批量的话上加工中心:铣小平面-硬质合金钻头钻孔(要内冷)-倒角。

楼主:
16.3的钻头肯定可以。问题是,42CrMo  HRC33 我们原来试过,用普通麻花钻,钻出来内孔非常的粗糙,而且钻的效率非常低。另外,孔这么深,如何避免偏斜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纸是按英制标注的,换算成公制的16.256公差是0.381,若粗糙度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看就用16.3钻头钻 ...

lz你是不是对钻头小有研究?

游客

网友:
你的工件调质硬度比较高,若是不会磨群钻,建议你用硬质合金钻头来加工。当然加工中心,用内冷的钻头更好些。我在社区里,发过一个手工磨钻头视频,你可以看看。

网友:
量多就用16.3的内冷合金钻头  量少的还是HSS的吧

楼主:
年用量1000件,每批200件。

游客

网友:
用带涂层的高速钢钻头干吧 没必要上到加工中心

楼主:
谢谢各位,第2个问题:加工这么一个孔,成本是多少?我应该报多少?

网友:
估计,2.3块的样子吧。

网友:
你要是在我们工厂,我估计就只报1.5-2的样子。

网友:
量小
2快不止
应该在10块多
不然给别人,别人贴钱,怎么做啊!

楼主:
开玩笑吧?没看清楚吧?不会低于20元吧。

游客

网友:
HRC33-35,20元价格也不算高,磨群钻我钻过HRC38的调质材料,钻速不能快。相对进给量可以稍大些。当然用内冷钻头,另当别论了。

网友:
硬度好高的啊  难加工啊

网友:
价格与量有关

网友:
要做的话肯定是非标品,直径这么大应该不能用内冷吧

网友:
正反面还要倒角,量少不会低于20元,有一定量的话估计10元8元有可能。

楼主:
我们的加工中心是外冷,换内冷的话,连主轴都得换,代价太大。有没有什么转换接头的?将外冷转换成内冷。

网友:
有这种刀柄买的,自己找一下就好,外冷转内冷!!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进行加工费用评估的?中间要考虑到哪些方面,思路是怎样的?
比如大批量时:确定工艺——确定加工设备,加工的刀具——计算工时——计算设备开机的单件成本——刀具的单件成本——人工的单件成本——报废率。等
我自己没有做过这方面计算,上面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设想,我不知道你们具体还要考虑哪些,上面的每一步具体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进行加工费用评估的?中间要考虑到哪些方面,思路是怎样的?
比如大批量时: ...

教你个笨办法:去年一年,你的工厂的租金是多少,电、水费是多少?设备折旧是多少?刀具费是多少?工资资是多少?你买了多少材料,产值是多少?等等。。。。然后摊分在每个班,算出每个班的成本后,进一步按设备价值摊分在每台设备上,就算出每台设备的成本了。在优化一下,就就会报价了。

游客

网友:
这确实是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