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承受较大扭矩的轴承组合(其他没什么要求,轴是悬臂的)

楼主(2012-04-04):
求教能承受较大扭矩的轴承组合(其他没什么要求,轴是悬臂的)

网友A:
扭矩?轴承不是用来承受扭矩的,主要是承受轴向或径向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轴承不是用来承受扭矩的,主要是承受轴向或径向载荷

主要是径向载荷,那该选用怎样的轴承(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的组合行不)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用两套轴承比较好,且两轴承距离远点儿好。也就是说联轴器离电机越近越好。另外,不知道在运转过程中有没有轴向力,楼主可以选用两套调心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用两套轴承比较好,且两轴承距离远点儿好。也就是说联轴器离电机越近越好。另外,不知道在运转 ...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两个轴承能在一起不(最好能选用在一起的)

游客

网友:
那要看你悬臂的载荷了,如果不大的话倒是可以,但是不推荐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两个轴承能在一起不(最好能选用在一起的)

两个轴承能在一起不
不知具体指的什么,是不是指这两个轴承是否适合组合使用。你说的圆锥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较适合轴是悬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