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悬臂轴选用什么种类的轴承比较好?

楼主(2012-04-04):
悬臂轴选用什么种类的轴承比较好?(最好是两个轴承的组合)需传递的扭矩为50N.m,

网友:
速度不大轴向力也不大的话我觉得用调心轴承+滚子轴承会比较好

网友A:
建议你看看外球面球轴承,并配有不同的轴承座以适应不同场合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外球面球轴承,并配有不同的轴承座以适应不同场合的使用。

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的组合行不

网友:
我觉得你这样用也可以,轴承的选用除了选择速度,力度和方向,还看工作环境,要求精度,成本以及维修方便等。

网友:
选择轴承与结构是否悬臂无关,你还是要计算轴向力和径向力的数值,然后再去选择轴承。

网友B:
你好,能加我Q吗?2310725470

网友:
你好,可联系我详细讨论
FAG轴承应用工程师 Q 832529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加我Q吗?2310725470

加你qq                          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你qq                          干什么?

我做轴承 的,会给你比较专业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轴承 的,会给你比较专业的建议。

哦哦                       要钱不

网友:
在钣金件,型材上边装轴承,最简便的是带座轴承。力矩跟轴承无关。

网友(2012-07-03):
背对背角接触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调心滚子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