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底盘与上部的旋转连接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2-04-04):
请教工程机械底盘与上部的旋转连接是什么结构,是大型的托盘轴承吗?

网友:
回转支承!

网友:
轴承的一种,回转支承,网上有图片的哦。。。有一个中央回转接头,解决液压油从上机架到底盘下部的问题。。。

网友:
带有齿轮的回转支承轴承

网友:
大型的圆锥轴承,靠内齿轮传动的。。。。。。。。。。。。

网友(2012-05-22):
回转支承

网友:
简易型:上下V型槽结构,中间放钢球。

网友:
嗯,就是回转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