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样把CAD的图粘贴到WORD文档中?

楼主(2012-04-04):
咋样把CAD的图粘贴到WORD文档中?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偷懒的办法用QQ截图保存

网友:
先把CAD绘图区颜色改为白色,再复制CAD图,粘贴到WORD即可!

网友B:
用抓图软件先到粘贴板,然后再到WORD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框选, ctrl+c, 到word里 ctrl+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框选, ctrl+c, 到word里 ctrl+v

可以,谢谢!能否把图改大?还有颜色变成黑白的?

网友C:
在cad里面把线都设置成黑白色再复制到word里面,然后调整大小,和普通图片一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ad里面把线都设置成黑白色再复制到word里面,然后调整大小,和普通图片一样处理

十分感谢!已经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偷懒的办法用QQ截图保存

以前就是这样用的,但总是感觉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抓图软件先到粘贴板,然后再到WORD粘贴就可以了。

抓图软件?没有见过啊?

网友:
先把CAD绘图区背景颜色改为白色,再复制粘贴即可!

游客

网友:
改为白色?咋样改?请赐教。

网友:
WIN7就自带截图工具了

网友:
框选所要的图,把颜色修改成黑白色后Ctrl+c,Word中Ctrl+v,可以调整大小,还可以设置图在文字之上、文字之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