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沟槽加工深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2-04-04):
最近在制作油管时发现法兰盘的O型圈沟槽加工深了该怎么办,因为油管已经焊接完,好几个弯,没法刨,没法磨,有什么别的办法简单处理一下,因为购买不到特殊的O型圈。

网友:
密封件槽绝对不可马虎,制作时务必当心。这种法兰,不在焊接前检查,到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建议报废,吸取教训。

网友:
报废是最保险不过了。不知道压力多大,可否考虑换种密封,或者考虑下用胶封?

楼主:
不知道加一个薄垫,2mm左右的形状类似O型圈沟槽形状的薄垫如何,可不可取。

游客

网友:
考虑可以用铝垫压紧装配。

网友:
换直径大一点的O型圈,如5.3换5.7

网友A:
不知可否考虑在有空间的情况下,在槽的附近重新开槽呢?

网友B:
深多少,深的少的话,可改变线径,深得多的话,再想法子,可把尺寸告诉我吗?

网友:
同意5楼的做法,但不知具体的参数如压力等等。气动上有时我会这么干,因为加工商马虎,现做来不及,这只是临时补救的办法。

网友:
你可以加宽沟槽,然后用另外大一号的密封圈就OK了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可能工件尺寸较大且形状比较复杂,焊接后加工比较困难

网友:
如果深得不多,可以把法兰面去掉一层,就是不知道焊接后装夹方不方便,一般法兰的强度也是够的,零点几毫米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
换大一号的O型圈 ,,,,,,,,,,,,,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O型圈直径多大,槽深了多少,可以加个耐油的胶垫,

网友:
我认为报废是最保险不过了

网友:
O型圈线径买大的,内径与槽外径一样,线径大槽窄的话就把槽宽放大。

网友:
换是割下来加工一下,总不能打死和尚要和尚,

网友:
报废,别因小失大,倒时候用那些个小措施指不定后面漏油会让你更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多少,深的少的话,可改变线径,深得多的话,再想法子,可把尺寸告诉我吗?

能不能帮我看下我的这个槽宽该选怎样的密封圈(线径1.5),由于是测量日本的一个零件,而且非常精密,所以没有改用别的密封圈,另外如果我用20.5(外径)*1.5的密封圈,沟槽该怎么设计(翻了很多资料没找到)。

网友(2012-05-04):
不精密呀。是气缸吧,是实测的吗?70道间隙?O形圈密封?日本的?

网友(2013-01-19):
首先考虑报废,如果自己用可以再槽里绕几层麻线或棉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11):
引用 网友A:
不知可否考虑在有空间的情况下,在槽的附近重新开槽呢?

顶你

网友:
要看深多少了,如深的较少,找找有没有孔径不变线径比标准大的非标密封圈,或加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可否考虑在有空间的情况下,在槽的附近重新开槽呢?

支持重新开槽

网友:
零件不大且简单的话,可以考虑报废,重新加工一件

网友:
安全起见,建议报废

网友:
换个大号密封圈

网友:
重要零件可以定做密封件的

网友:
o型圈加厚还得做模具,费与加厚自己平衡一下成本。

网友(2013-05-15):
加紫铜垫吧,

网友:
低压的话就好办,高压麻烦呀

网友:
更换直径稍大一些的O型圈,加宽沟槽即可.如果没有合适的O型圈,或者没有多余的加工空间,建议报废.

网友:
换密封圈,或者磨一下法兰面。

网友(2013-07-09):
报废..重新做!

网友:
吸取教训,你可以请教一下以前的老工程师,或许有办法,要不只能报废了

网友:
首先分析正常情况下密封失效原因,其次分析以上办法是否会导致失效因素加剧以及是否引入了其他失效因素。想找补救不是凭感觉凑合,而是凭数据论证。

网友:
在沟槽里加个垫圈来达到需要尺寸

网友:
可否发张图看看 具体情况
# ?( S+ }  y2 a% u" G有空间的话 选用大一点的密封

网友:
可以用新材料环氧树脂在槽内涂一层再加工一点!

网友:
改变线径,公制的没有找找英制的。没什么问题的,做好存档便于以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