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半径补偿量

楼主(2012-04-04):
刀尖半径补偿 G41,G42的刀尖半径R的值怎么算的???请大哥们教教我!

网友A:
刀片參數上有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參數上有的
。。。。。。。

那我假如要车一个直径3个的圆 ,长2.5MM,半径1.5的 小球头 想用G41个42怎么编?

楼主:
是不是我要车半径多大的圆,我的刀补偏置里设置的R值就是多少?如半径1.5的圆,值就是1.5?程序里还用再编入R1.5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要车半径多大的圆,我的刀补偏置里设置的R值就是多少?如半径1.5的圆,值就是1.5?程序里还用再编入 ...

是的,如果還再寫一遍,那要刀補作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還再寫一遍,那要刀補作甚

我想问的详细点,是不是我MID里面设置了R1.5,和遐想刀尖方向后,我程序中G03的后面就不需要再加R1.5了?那样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车出直径3.0MM的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详细点,是不是我MID里面设置了R1.5,和遐想刀尖方向后,我程序中G03的后面就不需要再加R1.5了? ...

汗,G03的R和刀尖補償的R不是一個含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G03的R和刀尖補償的R不是一個含義啊

可大哥,书上说是刀尖半径补偿.... 所以想问的清楚点,明天尝试下!

网友B:
G02,G03後面的R是要走的圓弧半徑,必須填,不填要報警的

网友C:
唉,都怎么学的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都怎么学的编程。

那你教我下 刀尖半径的意思?

游客

网友:
刀尖半径,顾名思义就是刀尖的圆弧半径。使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时,刀补的R里输入的是刀尖的圆弧半径,同时还要输入刀尖的位置代号。程序里就不管刀尖半径了,只按照图纸要求来,图纸上R3就是编程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G02,G03後面的R是要走的圓弧半徑,必須填,不填要報警的

大哥又把我搞糊涂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教我下 刀尖半径的意思?

http://wenku.baidu.com/view/2b52a0f59e31433239689322.html 這個是刀尖半徑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教我下 刀尖半径的意思?

那弱弱的问一句 你们车圆弧都吧刀尖磨什么形状?尖的三角?圆的?

游客

网友:
my dod!

网友D:
lz啊,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简单来说,如果你要车一个r10的圆弧,程序编r10,这样机床也走r10,但这要是刀尖绝对尖(即刀尖没有圆弧的状态下),但实际上刀尖是有圆弧的,你对刀时对不到刀尖,所以要加r补偿,这样机床实际走刀会大于r10,这样做出来就是r10了。
其实最简单的是用软件编程,设置好刀尖半径,程序可以自动补偿,刀补里无需添加r值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啊,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简单来说,如果你要车一个r10的圆弧,程序编r10,这样机床也走 ...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设刀尖半径补偿,只是编程时按刀尖R圆心轨迹编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啊,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简单来说,如果你要车一个r10的圆弧,程序编r10,这样机床也走 ...

我没有复杂化,我问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如何知道一把车圆弧刀尖半径的值!说的多了,把我弄的有点搞不懂了,以为你们有什么特别车圆弧的工艺(包括刀具,编程,半径补偿之类的)........我只是想多学一点而已!不编如G41,G42刀尖半径补偿难道就做不出圆弧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复杂化,我问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如何知道一把车圆弧刀尖半径的值!说的多了,把我弄的有点搞 ...

可以不用G41G42,但是那样的话有一定的计算量。
比如走一个最简单的1/4的R1圆弧。
理论上:
G1X30.F0.1
Z-10.
G2X32.Z-11.R1.
G1X40.
但是实际上由于刀尖圆弧半径的存在,走出来的是1+刀尖圆弧半径的R。也就是说刀尖是0.8的话,你这个程序加工出来的就是R1.8!
刀尖R0.8不用G41G42的话应该是这样:
G1X30.F0.1
Z-10.8
G2X30.4Z-11.R0.2
G1X40.
这时,不仅R变化(凸圆弧=要求的R+刀尖R,凹圆弧则为相减),圆弧起点和终点的X、Z坐标都有变化。
如果是圆弧和斜线相切的话,有一定的计算量,很容易计算错的,所以建议用G41G42或者用软件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G41G42,但是那样的话有一定的计算量。
比如走一个最简单的1/4的R1圆弧。
理论上:

谢谢这位大哥了 学习了...我想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G41G42,但是那样的话有一定的计算量。
比如走一个最简单的1/4的R1圆弧。
理论上:

谢了,朋友我懂了。。。。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吧,还用教啊

网友:
G99M4S1300
T101
G0X-2Z2
G1G42X0Z0F0.1
G03X3Z-1.5R1.5
G1X10F0.2
G0Z100
M30
斜轨车床(后置刀架)用刀尖圆弧0.4的刀片,T101对应的刀尖圆弧半径R里输入0.4方位值输入3即可

网友:
强烈建议:你先看看说明书上得实例
一定会明白的
汗,与其这里发帖,去多看看书就明白了

网友:
唉,都怎么学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