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液压缸同步问题

楼主(2012-04-04):
四个液压缸装在同一个工件1(绿色)上,工件的材质为铸铁厚度50mm。四个缸的顶出杆装在工件2(黄色)上,工件2的材质为铸铁,厚度为35mm,液压缸的缸径为63,行程为300,使用60升/分钟的液压泵,请问用一个阀能否使四个液压缸同步。或者有什么别的比较简单可靠的方法能实现同步。

四个液压缸的中心距为500X350mm

谢谢各位老师们提建议。再次感谢。

楼主:
补充下,四个液压缸的中心距为500X350mm

网友:
四个缸,是个问题。
比如你用一个电磁阀控制,那就必须每条管子要一样长,而且油缸精度要一致,这个就有点难度。
油缸精度不一样的就得加单向节流阀,用单向节流阀调速

网友A:
一般不可以同步。误差很大。 如此结构,建议使用导柱。这样就只用一只液压缸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2012-11-23):
此种处理方法最好
一般是这么理解的,只是为什么非用四个缸,也没说

网友(2012-04-04):
建议用机械同步方法。

网友:
把黄颜色的工作台固定到四根导柱上,然后用4个液压缸去顶工作台,液压缸不能充当导柱用,不稳!很难同步!

游客

网友(2012-12-05):
同意,一个缸去带动,最好加导向
严重支持,简单可靠有效
同意此观点。

网友(2012-04-04):
同步马达或者同步缸

网友:
机械同步是最好了,别的同步误差有点大

网友:
用2个油缸,2个导柱,机械同步,较为简单可靠。

楼主:
我也考虑刚性连接了,只是这样做的话,设备过于高了

网友:
加装平衡阀会好点,还有节流阀

网友:
我也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求???

网友:
如果坚持按照四个缸工作的话,加装分流-集流阀应该可行。现实没有应用,只是建议。

网友:
一般不容易同步,最好用导柱加一个油缸

网友:
一般是不这样做的,成本,调试,控制,维护都麻烦一些

网友:
运用机构将运动分解,我有一个思想:提示你下用伞齿轮传动

网友:
如果要求速度高的话最好不要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搞的我头大了,设计方案改了又改,到现在还没定稿。

网友:
钟式炉顶,大钟的启闭就是4个油缸执行的,采用的是分流集流阀控制方式达到同步。大钟有20几吨重。单个大钟油缸缸径约140,行程约600.(在高炉干过钳工,嘿嘿)

网友(点评):
分流集流阀没有用过,但是手册上说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
用三个分流阀能控制四个缸的流量,使之同步,但在回路中要加调节部分。但上述高手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2-07-08):
楼主考虑一下分流集流阀吧

网友:
有一种阀,当压力没有达到一定值时,为慢动作(到底有多慢由节流阀决定),当压力到达一定值时为快动作(到底有多快也由节流阀决定),但这是一套组合液压阀。此四个油缸同时运动容易出现压差,此组合阀也许能有些帮助,就看你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
用齿轮同步马达足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分流阀,同步伐,

网友:
缸行走同步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网友:
还是机械的稳定些

网友:
如果载重不是很大的话,建议用一个负载大些的就好啦......

网友:
我们老师说过,市场上就有卖那个叫压力分配控制阀,就是液压油通过那个阀可以平均分配有液压力,从而实现四个缸同步伸出。

网友:
四个缸即使加节流阀和分流集流阀也很难达到同步,楼主没有说明同步精度是多少,也没有说明载荷的性质及载荷分布情况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要考虑。最好用二个缸和二个导柱或者一个缸四个导柱。

网友(点评):
1缸4导柱, 用隔板吗? 中间空间不是没了

网友:
用数字油缸能够实现同步,但不知道数字油缸的价格怎样。

网友:
使用同步阀应该可以!或者每条缸上装流量调节阀!

网友:
四缸同步,需要三个同步阀,每个按照最好的0.5%-1%(不好达到,和负载、制造精度有关系),误差也会有3-5mm,不适合刚性连接

网友:
分流集流阀的同步是速度同步,即当两油缸或多个油缸分别承受不同的负载时,分流集流阀通过内部的压力和流量敏感部件自动调节,使油缸运动保持同步。    菜鸟路过

网友:
同步阀或者分流节流阀的实际同步精度能达到5%就算很不错了。0.5%~1%是天方夜谭

网友:
用4个比例阀,可以实现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我们厂也是这样搞的。没有必要用4个液压缸

网友: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以一个油为基准,另外3个缸均加装单独控制的电磁阀,发现哪个快或者慢作相应调整。若要效率高,则可考虑采用液压伺服系统,用传感器组成反馈控制系统,精度和效率有保障,但代价也比较高昂。机械导向同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同步是有点难

网友(2012-11-12):
同步分流阀或者同步分流马达,但是要看你的造价

网友:
四柱压力机上好像用的是同步阀,知识看过真方面的资料,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网友B:
我们厂生产同步油缸,就是有一个大油缸带四个小油缸,四个小油缸再分别控制你的四个油缸,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生产同步油缸,就是有一个大油缸带四个小油缸,四个小油缸再分别控制你的四个油缸,效果很好的

贵厂用的是什么方法?能介绍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实现

网友:
靠大油缸带动4个小油缸把油压到你的四个油缸里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

网友:
坚持四液压缸那就用同步分流马达吧,或者同步缸,柱塞式同步马达是精度比较高的,同步缸的精度也可以,节约成本建议采用2液压缸2导柱,然后用两排的同步马达,造价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可以同步。误差很大。 如此结构,建议使用导柱。这样就只用一只液压缸就可以了。

我也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可以考虑:1、四导柱+油马达+齿轮齿条机构(同步),机械+液压,
          2、两油缸+导柱+同步马达(两流);
          3、用哪种机构方便、实用就可以,当然空间足够是前提

网友:
用同步分流马达

网友:
加导柱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
学习学习,不是两个油缸同步都很困难?四个不就深渊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1、四组阀。(包括换向阀、溢流阀、液控单向阀、节流阀)
2、分流集流阀。
3、压力继电器。
4、加编码器测量油缸行程。
这样相对比较可靠,就是成本比较大。

网友:
加一个同步油缸么?
不过那样更复杂了就是

网友:
更换大的液压缸,现在有不同规格的。不知朋友你是怎样想的?

网友(2020-09-10):
用涡轮蜗杆升降机

网友(2021-04-21):
每条缸上加一个位移传感器,用四组阀分别控制每一条油缸;这个状态分流集流阀误差太大,进口的也不行,而且成本也不低。

网友:
每条缸上加一个位移传感器,用四组阀分别控制每一条油缸;这个状态分流集流阀误差太大,进口的也不行,而且成本也不低。  B+ `4 Z! I7 r  f

网友(2021-09-15):
这种很不稳定,用机械吧

网友:
可以考虑同步马达或者液压比例阀。但还要看你的负载有多重!

网友(2022-02-23):
油缸上装位移传感器,选一套PLC,多联比例阀控制油缸动作,这是闭环控制,肯定可靠,就是贵点;第二个办法,靠结构刚性同步,说白了,就是让结构强制油缸同步,结构刚度必须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