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CAD里面的图形连接都不圆滑,求解!!!

楼主(2012-04-04):
圆形才放一点点大就像是多边形,画的明明是连在一起的,可放大一点点就都是分开的,以前用的都不像这样!以前也是用的07版的,为什么?希望哪位老师能帮我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放大后使用重生成(Re)命令;或者选项--显示精度--平滑度改成2000。

只是显示问题,没有关系

网友:
点击  工具--选项--显示  里面的  显示精度第一项改为10000,第二项改为800,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怎么设置后,再一打开还是原始的参数

网友:
记得直接输入参数命令为:viewres

网友:
重生成一下就妥了。。。。

网友:
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re空格

网友:
都说的对,照着做就好!

网友:
按楼上楼上楼上的说着做就是了。。。。。

网友:
都是行家,很久没用CAD了,现在这公司用CAXA,悲剧的软件。

游客

网友:
CXAX 我们公司的老工程师就用这个,感觉挺 好的。但本人不适用~ 画标准齿轮什么的感觉特方便,这个比cad强!
CAXA确实比较悲剧,现在的是三维实体CAXA是全套买欧州的IronCAD拿过来汉化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祝各位工作顺利!!!

网友:
视图里头有个重生成。。显示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我也得去看看我那个

网友:
你画的东西尺寸比较小是不是啊,本来cad画的圆都不是圆的,只是你放大了看出来了

网友:
谢谢了,我也改过来了。

网友:
是啊 特别是线切割的时候真是坑爹啊

网友:
简单简单¥¥¥¥¥¥¥¥¥¥¥¥¥¥¥¥¥¥¥¥¥¥¥

网友:
视图----全部重生成。。。。。。。。。。。。。。

网友:
CAD不熟悉,我一直使用3D软件

网友:
很基本的操作命令,楼上的兄弟们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输入op,更改显示精度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工具--选项--显示  把里面的显示精度加高,然后点re空格

网友:
把参数改下就ok了 ,但是数据大了计算速度也慢了哦

网友:
诚如楼上大侠们所言
用re命令即可
重生成图形一下就行了
只是显示的问题
实际上还是连接的

网友:
精度设置,楼上说了!!!!!

网友:
都说的对,照着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后使用重生成(Re)命令;或者选项--显示精度--平滑度改成2000。

只是显示问题,没有关系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视图--重生成,显示不影响。

网友:
2 楼说得对,显示精度的问题
圆本来也是个多变形

网友:
点击工具——选项--显示精度--20000。OK.

网友:
但是重生成是不行的,下次打开还这样,所以,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还是修改显示精度,基本上改个10000就可以了。数值再大,放大缩小容易卡。

网友:
重生成图形就行了,不过当你缩小再放大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那样。

网友:
RE RE RE RE RE RE RE RE RE

网友:
改一下显示质量, 输入op,按回车。

网友:
一般我也是用RE的,不过有的时候圆可以变化,但画的斜线怎么那么多锯齿形状

网友:
仅为图像插补问题

网友:
CAXA不是号称北航的吗?

网友:
改平滑度。。。

网友:
1楼正解,CAD慢慢 来吧不急的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回复,看来热心人士很多…

网友:
re  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生成一下                # d$ n" c5 g% x; y4 F

网友:
显示的问题 ,按说明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