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线切割后防锈

楼主(2012-04-04):
各位大侠:一般钢件线切割后,表面是不是有防锈功能。线割后零件表面变了颜色,感觉像一层防护膜。

网友:
错了吧,线切割的水更容易生锈。

网友:
线切割是放电加工。放电加工后形成表皮硬化。所以是硬化膜。而不是保护膜

网友:
線切割不是用電化學的方式把那層氧化了麽,這不是已經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