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计都需要哪几方面的知识啊?

楼主(2012-04-04):
机床设计都需要哪几方面的知识啊?谢谢

楼主:
有做机床设计的帮着指点啊,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是摸索中,自己还没时间研究这些,以前学的还给老师了。. a' V. s% k( x, ^& g
不过大概有:制图、机械设计、机械原理、机床设计、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工艺学、公差理论、材料、热处理。最好再会有限元分析。电气上会一些开关电路的知识,熟悉一些系统的Io和参数,电机控制。然后轴承、丝杠、导轨方面注意一下大厂家的样本资料。熟悉机床的检验检测标准。钳工装配方面也要涉猎一些,至少典型的装配工艺要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