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自动分拣农产品大小的机械,如土豆、蕃茄

楼主(2012-04-04):
想做一台自动分拣农产品大小的机械。比如:土豆、蕃茄。

请社友给点思路。

网友:
搞条槽,大的不能通过。i............

网友:
大家好!我来自东莞,从事泡棉机械。各位朋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宽度、直径、重量等参数筛选土豆或番茄大小,必要时加CCD摄像头判断成熟度,配合高速阀门和高速气缸剔料也行.目前桔子选别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单排输送,两台自动称重装置,设置重量上下限,重量不够或超重的打出去,打到接盘或次品输送带上。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成排落料,落到两个横杆间,两个横杆间距事先设置好,物料落入这个间距上。两个横杆是纵向运动状态,运动时间距不断变大,这样,大小不同物料就分别落下。

游客

网友:
落料可能会导致水果或番茄破损,土豆倒还行。

网友:
这个用个机械手加上机器视觉判断比较靠谱,以前看到过FANUC做的这方面的东西。LZ可以参考下。

网友A:
1 用来分选不同颜色的药片,并且装到不同的瓶中。

2 用来分选不同形状的文具,并装到文具盒中。

3 根据工具的大小,放到工具箱中的适当位置。

游客

网友:
柔性机械手用于要求较高的自动化设备没有问题,在这里的话用最简单的输送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来分选不同颜色的药片,并且装到不同的瓶中。

2 用来分选不同形状的文具,并装到文具盒中。

这个构思不错,但是制造成本有点太高了。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多吧,呵呵,按重量还是按个头,都有现成的机器!

网友(2014-04-14):
看了各位回复,感觉自己也学习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