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z平面怎么倒一个R20的圆角(数控铣)?

楼主(2012-04-05):
是法拉克系统  数控铣 加工中心  在xz平面怎么倒一个R20的圆角(数控铣)??急需    谢谢大家帮忙 最好来个编程实例  宏程序的。

网友A:
边是直线吗、最好有图啊。不然怎么编。

网友:
买把内圆成形刀切,要不就要拿圆头刀插补出来。

网友:
选球面刀,将刀具半径+20算出来走刀的实际路线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是直线吗、最好有图啊。不然怎么编。

边是直线。很谢谢你啊  是个长方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