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样导入点的坐标啊?

楼主(2012-04-05):
求PRO/E高手啊,我在做凸轮设计,计算出来点了,就是不知道怎样导入pro/e里面。
有大概600多个点的坐标吧...还有点的坐标是写入TXT格式的哦~肿么办?肿么办?

网友A:
我一般是用cad 生成曲线后再导入pro/e
1、将txt坐标拷贝到excel中 并分割成两行  A,B
2、如图在C列中生成坐标 ,相当于生成一行带“,”的坐标

3、拷贝C列在cad中用“pl”命令直接生成曲线。即可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点云吧!没用过,是不是插入小平面特征

网友:
我也没弄会呢!来学习经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cad 生成曲线后再导入pro/e
1、将txt坐标拷贝到excel中 并分割成两行  A,B
2、如图在C列中 ...

看来还得装个CAD啊...最终还得导入POWERMILL,诶,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点云吧!没用过,是不是插入小平面特征

是啊,是圆柱凸轮曲面~

网友:
sd6=evalgraph("tulunzou1",trajpar*360)/1
这个方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