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筒纸印刷机各区段张力是多少?

楼主(2012-04-05):
卷筒纸印刷机各区段纸带张力是多少?
第一区段:给纸机张力、纸架张力,自纸卷至给纸辊,一级张力控制区段,张力数值:多少至多少
第二区段:前张力、二次张力,给纸辊至第一印刷组,二级张力控制区段,张力数值:多少至多少
第三区段:印刷张力,印刷机组之间、三级张力控制区段,张力数值:多少至多少
第四区段:自印刷装置至折报装置区段,即自最后一个印刷色组至纵折三角板上方主动牵引辊。张力数值:多少至多少
第五区段:纸带完成纵折区段,即自三角板上方主动牵引辊至三角板下方的拉纸辊之间。张力数值:多少至多少

网友:
如果你用的纸张为100g/㎡,印刷区的张力一般为0.32kg/cm左右,如果你的纸张宽度为890mm的话,那么印刷区的张力在0.32*89=28.48

网友:
不了解,这个以后查一下,帮顶了

网友:
不太懂哦~~~哈哈!!要好好学习~~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有些大了,由于设备、承印物等的性能不同而有差别,如果你是学生建议你向老师提出个课题,如果你是使用机子的,请记住在能套印准确的前提下张力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