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相关

楼主(2012-04-05):
1、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其标记及各种螺纹的特征代号规定如下:
Rc—圆锥内螺纹
Rp—与圆锥外螺纹配合的圆柱内螺纹
R—圆锥外螺纹
标准规定将螺纹尺寸代号写在特征代号之后,若螺纹为械旋应再加写左旋
代号LH,具体示例如下:
圆锥内螺纹:Rc1/2
左旋圆柱内螺纹:Rp1/2—LH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的配合:Rp2/R2
2、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标记如下:
A级外螺纹:G1/2A
内螺纹:G1/2
左旋B级外螺纹:G1/2B—LH
螺纹副G1/2G1/2A
管螺纹一般分为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和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是指螺纹副本身不具有密封性的圆柱管螺纹。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多用于压力为1.57MPa以下的水、煤气管道、润滑和电线管道系统。

密封管螺纹是指螺纹副本身具有密封性管螺纹。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多用于高温、高压系统和润滑系统。

管螺纹标记:
(1)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有圆锥外螺纹、圆锥内螺纹和圆柱内螺纹。联接形式有两种: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
标记:螺纹特征代号 尺寸代号—旋向代号 螺纹特征代号:用Rc表示圆锥内螺纹;用Rp表示圆柱内螺纹;用R表示圆锥外螺纹。 尺寸代号用1/2、3/4、1、11/2、……表示。 当螺纹为左旋时,加注LH,右旋螺纹不标注旋向代号。 内、外螺纹装配在一起时,内、外螺纹的标记用斜线分开,左边表示内螺纹,右边表示外螺纹。 例如: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右旋),其标记为Rp3/4 /R3/4。

(2)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其内、外螺纹都是圆柱管螺纹,其标记规定格式如下: 螺纹特征代号 尺寸代号 公差等级代号—旋向代号 螺纹特征代号用G表示。 尺寸代号用1/2、3/4、1、…表示。 螺纹公差等级代号:对外螺纹分A、B两级标记;对内螺纹则不标记。 当螺纹为左旋时,在后边加注LH,右旋螺纹不标注旋向代号。 内、外螺纹装配在一起时,内、外螺纹的标记用斜线分开,左边表示内螺纹,右边表示外螺纹。例如:G11/2 / G11/2B
非密封的管螺纹和密封用的管螺纹主要区别是一个带锥度,一个不带锥度;你可以去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或查阅标准《GB/T7306-2001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和《GB/T7307-2001  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管螺纹标准
55度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使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和锥管两种。
  常见的管螺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NPT、PT、G等。
1)NPT是National(American)Pipe Thread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60度椎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标查阅GB/T12716-1991。
2)PT(BSPT)是Pipe ThreadØ   的缩写,是55度密封圆椎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1:16,国标查阅GB/T7306-2000。国内叫法为ZG.。
3)G是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G代表圆柱螺纹。国标查阅GB/T7307-2001。Ø
  公制螺纹与英制螺纹的区别: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为等腰60度牙型;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如mm),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如英寸);
  “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英寸等于8分,1/4英寸就是2分,以此类推。
  另外还有:ISO—公制螺纹标准60度;UN—统一螺纹标准60度;API—美国石油管螺纹标准60度;W—英国惠氏螺纹标准55度;
  NPT BSP螺纹技术---- NPT,PT,G螺纹的区别
  NPT,PT,G各种螺纹的区别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 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等于8分,1/4 ?就是2分,如此类推.G 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英制管螺纹来源于英制惠氏螺纹,惠氏螺纹的管路系列与惠氏螺纹牙型组合建立起了英制管螺纹的基本尺寸.按1/16锥度关系,惠氏螺纹的径向直径公差转化为英制密封管螺纹的轴向牙数公差(存在一定量的修约和调整).再参照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公差值提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公差(公差由单向分布变为单向分布,放松顶径公差,放开底径公差).三种螺纹提出的时间为:
  1841年,提出英国惠氏螺纹,1905年,颁布惠氏螺纹新标准(BS 84).
  1905年,颁布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BS 21).
  1905年至1940年,由惠氏螺纹履行英制非密封管职责.1940年,提出惠氏螺纹的非密封管螺纹系列(BSP系列);1956年,单独颁布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BS 2779).
  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国家首先接受了英制管螺纹标准.ISO/TC5/SC5管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受欧洲国家控制,英制管螺纹标准被ISO标准采用.1955年,ISO提出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7);1961年,ISO提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228).1978年,ISO颁布了两种英制管螺纹的正式标准(ISO7-1和ISO228-1).目前,英制管螺纹已被北美洲已外的国家所普遍接受,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贸易中.
  ISO标准内的英制管螺纹已转化为米制单位制.英制管螺纹的米制化方法非常简单,将原来管螺纹的英寸尺寸乘以25.4就转化为毫米尺寸.英制管螺纹尺寸在被淘汰的问题.所谓要使用真正的管螺纹标准是不现实的.这里不存在真米制管螺纹与假米制管螺纹之分.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柱/锥”和“锥/锥”.两种英制密封管螺纹使用不同的螺纹环规(圆柱螺纹环规和圆锥螺纹环规)和螺纹塞规(基准平面的位置不同,两者基准平面相距半牙).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锥/锥”配合螺纹.同一个密封管螺纹件,欧洲国家检验合格的管螺纹,欧洲以外国家检验则可能不合格.国际贸易中一定要注意这种差异否则可能出现废品.1994年前,ISO的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及其量规标准是按“锥/锥”配合体系设计的.我国的英制密封管螺纹产品可以直截进入国际市场.而欧洲国家的管螺纹的管螺纹产品则处于不利的地位.2000年以后,ISO的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及其量规标准是按“柱/锥”配合题系设计的.我国原有的英制密封管螺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会遇到困难.为此,我国于2000年修订了英制密封管螺纹国家标准.将原来的一个螺纹标准变为两个螺纹标准,以此提示设计者要注意两种配合螺纹的不同和正确选用.日本在1999年修定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时,仍然坚持采用1994年前的ISO标准.所以,2000年以后的国际英制密封管螺纹市场更加复杂,国内厂家要备加小心.
  英制密封管螺纹为一般用途的密封管螺纹,使用中要在螺纹副内加入密封添料.其特点是比较经济,加工精度要求适中.不加密封添料就可以保证密封连接的螺纹为干密封管螺纹.英制管螺纹体系内没有干密封管螺纹.
  密封管螺纹具有机械连接和密封两大功能;而非密封管螺纹仅有机械连接一种功能.所以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要严于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有些人看到非密封管螺纹的中径公差为密封管螺纹中径公差的一半,认为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高于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有要求.其大径,中径和小径的公差是相同的;其牙侧角和螺距误差对密封性能有较大影响.而非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基本没有要求.其顶径公差大于中径公差;其底径没有公差要求.;另外,有些人认为可以用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密封圆柱外螺纹组成配合.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这样做就等于放松了密封内螺纹的精度要求,管螺纹的密封就可能出问题.
  由于密封管螺纹的使用场合,加工精度,装配和检测等技术的不同,目前的管螺纹标准无法保证所有的符合标准规定的螺纹件都能实现密封.在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内无法提出统一的螺纹单项参数的精度要求.这些单项螺纹参数对密封性能有直接影响.目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针对自己特定的产品,各个行业或公司制定自己的内控措施.这些参数的内控指标一般对外是保密的.对其它行业的公司也是不通用的,生产厂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密封管螺纹标准不是万能的,密封问题可能需场家自己留心注意.1987年以前,我国没有美制和英制管螺纹标准.可是生产中又无法回避这两种国际普遍使用的管螺纹标准,为此,旧机械制图标准曾经自行规定过美制和英制管螺纹的标记代号,这些螺纹代号来源于汉语拼音字母,根本没有考虑与国外标准管螺纹标准代号是否一致.由于此标准只规定了螺纹代号而没有规定螺纹参数,同一个螺纹代号在不同企业或行业所表示的螺纹参数可能也有差异.出现废品时没有依据判断谁对谁错.1987至1991年,我国颁布了英制管螺纹标准.从此,管螺纹代号和标记应服从管螺纹标准的规定.旧机械制图标准所规定的管螺纹代号应该立即废止.
  1、密封管螺纹(R)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基本尺寸及其公差
  配合方式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柱/锥”配合;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锥/锥”配合.
  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两种螺纹的检验量规存在一定不同;目前的ISO英制密封管螺纹量规标准(ISO 7-2:2000)是按“柱/锥”配合体系设计的.
  标记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P;
  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C;
  英制密封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1(与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配合使用);
  R2(与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配合使用);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对密封管螺纹,利用RP/R1,RC/R2分别表示“柱/锥” 和“锥/锥”螺纹副.
  2、非密封管螺纹
  英制非密封管的基本尺寸及其极限偏差
  标记:
  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中径公差等级代号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非密封圆柱螺纹的特征代号为:G
  对英制非密封圆柱内螺纹,其中径公差等级代号省略不标;而英制非密封圆柱外螺纹的中径公尺等级代号分别为A和B.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当表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螺纹副时,仅标注外螺纹的标记代号.
  示例:
  尺寸代号为2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G2
  尺寸代号为3的A级,右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3A
  尺寸代号为4的B级,左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4 B-LH
  尺寸代号为2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A级圆柱外螺纹组成的螺纹副:G2A
  加工内孔螺纹的是管螺纹丝锥 加工外螺纹的有板牙。
  其他:
  55°圆锥管螺纹的转化
  55°圆锥管螺纹,是指螺纹的牙型角为55°、螺纹具有1:16的锥度。该系列螺纹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它的代号,各国规定不同。
       中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iso
  代号 ZG R(外) G PT R
  R(外螺纹) Rc(内) R R Rc
  60°圆锥管螺纹的转化
  60°圆锥管螺纹是指牙型角为60°、螺纹锥度为1:16的管螺纹,此系列螺纹在我国机床行业和美国、前苏联应用。它的代号,我国过去规定为K,后来规定为Z,现在改为NPT.

公制螺纹
  螺纹标准的一种,又称米制螺纹,与英制螺纹最大的区别是螺距用毫米计量。
  有普通螺纹(牙型角60°);梯形螺纹(牙型角30°);锯齿形螺纹(牙型角33°);方牙螺纹等几种。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於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於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於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 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吋.
  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吋等於8分,1/4 吋就是2分,如此类推.
  G 好像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老国标标注为Rc
  ------------------------------------------------------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大径比公称直径大。
  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由于螺纹具有装配容易和可拆性,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机械制造领域。螺纹标准已成为重要的机械基础标准之一。工业国家都制定有自己的螺纹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的第一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l)就是螺纹标准化委员会。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螺纹件是人类最早发明的简单机械之一。在古代,人们利用螺纹固定战袍的铠甲、压榨油料和制酒等。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人发明了丝杠主轴车床、板牙和丝锥,为螺纹件的大批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1841年,英国人惠特沃斯(JosephWhitworth)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份螺纹国家标准(BS 84,惠氏螺纹,
bbs.cmiw.cnB.S.W.和B.S.F.),从而奠定了螺纹标准的技术体系。1905年,英国人泰勒(William Taylor)发明了螺纹量规设计原理(泰勒原则)。从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掌握螺纹加工和检测技术的国家,英制螺纹标准是世界上现行螺纹标准的祖先,英制螺纹标准最早得到了世界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范围的认可。英制螺纹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兴起而得到推广。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美国的国家螺纹(N)标准是在英制惠氏螺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转化为二战盟国共同使用的统一螺纹(UN)。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得到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标准。美国的管螺纹标准是由美国人独立研制出来的,它与英制管螺纹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管螺纹标准领域的两大支柱。美制梯形螺纹(Acme)和锯齿形螺纹也同样得到了二战盟国间的认可。所以,美制螺纹标准对现代国际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米制普通螺纹(M)来源于美制国家螺纹(N),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使用,并纳入了ISO标准。当公制单位制被确定为国际法定计量单位后,又进一步提升了米制普通螺纹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现在,米制普通螺纹不但可以与美制和英制螺纹进行对抗,而且还显示出逐步取代美制和英制螺纹的势头。将来,美国和英国会逐步提高使用米制螺纹标准的比例,米制螺纹标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机械社区    注:公制螺纹是指采用公制单位制计量、并且由欧洲米制国家发明的螺纹,它的长度尺寸用米制单位。本书统一使用“米制螺纹”术语。美制和英制螺纹是指分别由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发明的螺纹,它的螺距一般是以每英寸内所包含的螺纹牙数形式给出的。本书统一简称为“牙数”。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螺纹是一个复杂空间曲面体,利用一般的通用检具是无法完成快速、大批量的螺纹检测任务。因此,需要为螺纹设计专门的螺纹检具。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螺纹通、止量规来源于1905年英国泰勒发明的专利。这种螺纹量规的优点是:综合检测螺纹参数,不对螺纹的每个参数进行单独检测,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这种螺纹量规的局限性是:无法知道螺纹尺寸的具体值,仅知道它位于某个极限范围之内;某些单项参数误差较大的螺纹件不易被发现。所以螺纹检测问题是一直困扰世界机械工业的一大难题。特别在中国市场经济管理体系还不完善和小企业多情况下,螺纹检测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它是阻碍我国机械行业
提高质量的一个瓶颈。没有螺纹检测标准就根本无法保证螺纹技术要求的实施,螺纹标准就等于没有制定。所以,螺纹量规是螺纹标准化的
中国机械社区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机械社区    在实际生产中,要根据英制、美制和米制螺纹的特点,妥善地处理好三种螺纹的使用问题。任何偏激行为都是不正确和不可取的。
中国机械社区    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坚持米制螺纹,坚决抵制英制和美制螺纹,国内市场对外是保守和封闭的,我国技术人员基本不了解英制和美制螺纹标准技术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溶入世界大市场,国内技术人员每天要碰到大量的英制和美制螺纹问题。对此国内技术人员会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非常需要国内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帮助。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①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英制和美制螺纹标准;②不熟悉英制和美制螺纹的技术体系;③不熟悉英制和美制螺纹代号、术语和标记;④阅读英文版标准有困难;⑤不知道如何选择螺纹或用一种螺纹代换另一种螺纹;⑥不能正确看待英制和美制螺纹的作用。
] ]& Zbbs.cmiw.cn    为解决国内生产急需,中国标准出版社与全国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编辑了本手册。本手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弥补了国内目前缺少汉语版的英制和美制螺纹标准的急需;②本书是按国内技术人员熟悉的螺纹技术体系编写,易于理解及找出英制和美制螺纹与米制螺纹间的差异;③技术内容准确;④螺纹种类齐全,它包含了紧固螺纹、传动螺纹和管螺纹三大类常用螺纹;⑤附录系统地介绍了各种量具与螺纹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提出了螺纹检测体系概念,为国内技术人员迅速提高螺纹产品质量提供了捷径;⑥附录还提供了世界螺纹识别表,解决了国外螺纹识别困难问题;⑦本书包含了常用螺纹的检验内容。中国机械社区
    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得到国内广大技术人员的欢迎和肯定,解决了长期困扰国内技术人员的国外螺纹问题,销售情况较好。为弥补第一版螺纹手册没有螺纹检测标准内容缺陷,第二版手册包含了常用螺纹的量规内容,全面介绍国外量规标准,这在国内属于首次,必将进一步满足国内技术人员的使用需求。
 本手册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详细地介绍英制、美制和米制螺纹的技术手册。本书是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必备机械工具书。

网友(2012-06-26):
好东西要好好的学习,济宁利兴专做丝杠

网友(2012-10-17):
谢谢楼主,这些资料对小弟编写装配工艺有不小的帮助。
敢问楼主还有这类这来吗?或者给个出处或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