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下这道数学题

楼主(2012-04-05):
万户门徒 -1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wb\桌面

万户门徒 -1

网友:
楼主,没有看明白是什么,能给解释吗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了,这个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了,这个是

根据公式,这是两个三角形斜边之和;可以理解为:长边为447+895;短边由公式确定。椭圆上的点。

网友:
可以采用将一个根号移项 两边平方的方式求解

网友:
第二项不可能小于895,,所以,第一项需要是负数,不可能啊

游客

网友:
看了后面,才恍然大悟,还有虚数这么个东西,只是太依稀了。
好像是这样诶

网友:
早都还给老师了。悲催呀。

网友:
答案是纯虚数,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