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板材的连接方式都有哪些啊?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塑料焊枪加PVC焊条,焊接即可. 以前焊过很多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焊枪加PVC焊条,焊接即可. 以前焊过很多水槽

O(∩_∩)O谢谢!

网友(2017-10-17):
引用 网友A:
塑料焊枪加PVC焊条,焊接即可. 以前焊过很多水槽

那跟PP材质的相差无异,也是焊枪、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