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选用弹簧时的旋向的根据是什么?

楼主(2012-04-05):
                 如题

网友A:
是指的圆柱螺旋弹簧吗?多数情况下圆柱螺旋弹簧的刚度与旋向无关,其它性能也没什么关系,当负载有旋转时,与弹簧旋向相同好一些,原则上弹簧不应受较大的扭力,毕竟不是扭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的圆柱螺旋弹簧吗?多数情况下圆柱螺旋弹簧的刚度与旋向无关,其它性能也没什么关系,当负载有旋转时, ...

网上搜到这么个相关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到这么个相关的解释。。。

这是个典型的有旋转磨擦力的机械密封用压簧,所以不能忽略磨擦力带来的扭力,当低速和磨擦力不大时因O形圈还有较大磨擦可以不用考虑,高速时应予以重视,但往往结构里会有保证静环不旋转的设计,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讲不必担心。

网友:
不清楚,同求教!!!!

网友(2014-05-21):
圆柱螺旋压簧一般都是按照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