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err04 ,err17报警,不一定是驱动器坏了

楼主(2012-04-05):
前几天,一台KND-100的36机床,出现了驱动器报警:err04。关机再启动,出现err17.查看说明书,要换驱动器。换了同机型的,确定是好的驱动器还是有报警,后来才发现是电机插头有水,

网友:
一般报警要先查查报警号的。如果一报警就是驱动器坏的话,还要报警干啥。

网友A(2012-08-31):
是呀,同意上楼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同意上楼观点

err17:速度响应异常。原因:内部故障。处理方法:更换驱动器。
这是驱动器说明书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