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工人技术是不是太慢了点?

楼主(2012-04-05):
有一杆身,一头公螺纹,另一头母螺纹,可无限连接,杆身一侧面铣扁,如何快速加工出两端螺纹,保证杆身侧面铣扁位置方向一致,靠工人技术是不是太慢了点啊。

楼主:
类似这种杆身,一端外螺纹,另外一端内螺纹

网友:
搞个详细点的图纸嘛,没图纸不好分析的。

网友A:
这需要专用设备的呀,好像是钻机上钻杆。

游客

网友:
是啊

楼主:
就是图片上的咯 一面外螺纹,一面内螺纹, 当外螺纹和内螺纹拧紧后,保证图片上杆身扁口在同一个方向,具体意思就是要保证外螺纹进刀丝口处 内螺进刀纹丝口处,以及比杆身扁口角度是固定的,自己车的话肯定可以保证,但是有没有更快捷方便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专用设备的呀,好像是钻机上钻杆。

是钻杆哦,我想不通设计人员干嘛拿螺纹来保证杆身旋转方向。螺纹带锥度的,这螺纹公差的多好才能保证扁口方向哦

游客

网友:
同意

网友B:
螺纹的直径公差一般有十几丝的,怎么可能保证拧紧后两个零件的削平面在一个平面。

网友A:
这种钻杆的螺纹是要有一定的精度的,它既要保证传递扭矩,又要保证拆卸方便,还要保证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所以需要做成锥形的,至于扁口方向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是你理解错误。设置扁口是为了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钻杆的螺纹是要有一定的精度的,它既要保证传递扭矩,又要保证拆卸方便,还要保证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所 ...

     图纸对扁口有方向一致的要求,真囧啊.
     其实也不是做不出来,只要能够保证内外螺纹第一次进刀的地方在杆身同一水平线上,螺纹的精度完全能够保证平面在同方向,问题在于这么做起来好慢呀。

网友:
没车过这种拧起来在一个平面的  !有点难度哦

网友:
首先保证螺纹的公差。旋和后在铣削。基本上是形位公差。保证好就没问题

网友:
坐等标准答案出现!!!

网友:
这个只能在两头拧紧后铣削扁司

网友:
可不可以先和设计协商一下有没有一致性的必要,若真必要,期待有好的方法 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纹的直径公差一般有十几丝的,怎么可能保证拧紧后两个零件的削平面在一个平面。

先车螺纹 连接起来了再铣那个面...

游客

网友:
除非每次连接都用扭矩扳手来,不然拧过点就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车螺纹 连接起来了再铣那个面...

把打眼的深度 或者另一头的长度保准 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车螺纹 连接起来了再铣那个面...

我觉得做不到的,即使定扭矩拧紧后也不行的吧,拆过i一次后还能保证一样?

网友:
是哦,拧紧点,拧松点,螺纹的转角就差不少。

楼主:
我也想过做一套夹具 一外螺纹堵头,一内螺纹堵头,两个堵头都是带扁口的。
然后先把杆身螺纹车出来,用堵头拧紧。保证两头堵头的扁口在一个平面内,然后在拿去铣平面,这样也只能大致保证,关键是螺纹旋口位置太难保证在一条水平线了!

网友:
保证偏口都在一个平面上
太难了吧
即使是先拧在一起再加工偏口面
拆了之后再装上也不会像刚加工完那样平齐啊

网友:
设计不合理,再确认下有没有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