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筒夹是不是不能通夹?

楼主(2012-04-05):
弹性筒夹是不是不能通夹?比如我直径45的铜夹能不能夹直径40的铜管?

网友:
告诉你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自己去发现吧。

游客

网友:
我已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弹性筒夹的收缩弹性一般只有0.5左右,, 所以 你说的错5MM不太现实

游客

网友:
说的不错
我已了解了。谢谢

网友:
我地个天哪,5MM能夹的话,筒夹就没那么多型号了.

游客

网友:
不管天地,我已了解了。谢谢

网友:
可以 你怎么用了,呵呵
保证不掉下来

游客

网友:
这样不行的,即使你强行夹住了,也是只能夹一圈,不利于加工…………
你可以使用铜套…………

游客

网友:
谢谢指导,这问题我已明白。

网友:
大哥啊  不要脱离现场啊   就算是弹簧也不可能无限压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