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绘活塞压缩机的零部件?

楼主(2012-04-05):
你们好!各位大侠,本人想测绘一下活塞压缩机的各部件,尤其是 压缩机吸气阀和排气阀部位, 请问应该用什么工具测量呢?希望大侠们详细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深度尺.游标卡尺,精度高点的用内千分尺,外千分尺寸.平板等.

网友:
游标卡尺是必不可少的,看你的照片还应该准备内径百分表、外径千分尺和R规深度尺等等

网友:
卡尺,千分尺应该是必须的。另外楼主可以上网搜搜,看看有没有空压机的装配图和零件图,参考零件图的尺寸公差选择测量工具

网友(2012-05-19):
楼主。。这种压缩机曾经画过,不过尺寸都是目测的哈!!。。楼主是做三维还是二维。。希望楼主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