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04-05):
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零件,如图: 截面形状像个 “R”,长度1.4米,材质是铝的 6063 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料,什么工艺加工啊。。。。

网友A:
铝型材挤压出来的。。。。。。。。。。。

网友:
严重同意2楼。。。。。。。

网友:
应该和铝合金门窗做法差不多吧

网友:
  同意  铝型材挤压机 出来的

网友:
压铸可以否??????

网友:
去铝型材厂开模具很容易挤压的

网友:
和塑料挤出一样,比这更复杂的都有很多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挤压出来的。。。。。。。。。。。

问下 这个需要加工模具不啊。。。。 谢谢

游客

网友:
需要开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