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跟材料直径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4-05):
今天车削轴类的工件   要先打中心孔    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多大直径的材料 要用多大的中心孔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
         还有不同的材料中心孔一样大吗?    这些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请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
中心孔大小与材料直径、材料重量是有选择关系的。现在新的机械手册上好像没有了。老的机械手册上有的。明天我找到后扫描下发上来。

网友:
你查金属切削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上网查一下,收索中心孔标准,就可以查到,很方便的

网友:
积分太低,只能发这种格式,还好能看清。

网友(点评):
G的单位是什么,吨吗?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2-12-26):
原来是这样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