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动惯量,扭矩

楼主(2012-04-05):
       关于传动副(如齿轮副、链轮链条、同步带等)起动时所需要的最大扭矩怎么计算,假设无负载空转,以同步带传动为例,除了要考虑两个同步带轮的惯性矩,以及皮带,应该不是简单地按单个分别算出转动惯量再相加吧?还要考虑张紧之类的问题么?具体要怎么来算?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提供个方向。

网友A:
同一个平面上的扭矩可以直接相加,不同平面的可以投影再相加。(好像理论力学是这么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平面上的扭矩可以直接相加,不同平面的可以投影再相加。(好像理论力学是这么介绍的)

这倒是给了我一点提示,不知道惯性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加

网友(2012-11-09):
通过涡轮蜗杆驱动立柱旋转,主要看你的驱动需求,如:横梁转动角速度、角加速度。
扭矩选择当然需要转动惯量的计算,另外还要考虑传动机械损失。
在一般的理论力学教材和
皮带机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都有介绍,建议还是看看书吧。
简单的说:
转动扭矩的要求主要来自驱动加速过程,在匀速运动时的扭矩要求较低,可以不予考虑。
负载扭矩=负载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这就是你需要的电机、涡轮蜗杆输出扭矩最低值。

恒定的角速度要求就是你选择电机、减速比的另外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