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轴程序

楼主(2012-04-05):
  今天领导吃完饭说想了解下多轴设备以及编程方法。今天下班有兴趣就编了一个四轴,想想差不多半年都没有弄了。现在做三轴加工中心。也没有大虾们那种高超的技艺。唉!可望而不可即!

网友A:
我做的虽然也有B轴。但是不能四轴联动。唉。

网友:
学习中.....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虽然也有B轴。但是不能四轴联动。唉。

  把四个坐标写在同一个程序行里试一试。

网友:
学习中.....没有接触过

网友B:
您的模拟用的是什么软件做得呢
我有一个四轴程序,一直不能确定其正确性,想模拟一下刀路,不知lz可否指点一下
我的程序是车削中心上用的,手动编制的,有X、Z、C轴,全是G01命令,即G01 X0.1 Z0.1 C0.1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模拟用的是什么软件做得呢
我有一个四轴程序,一直不能确定其正确性,想模拟一下刀路,不知lz可否指点 ...

老乡 你想模拟啥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模拟用的是什么软件做得呢
我有一个四轴程序,一直不能确定其正确性,想模拟一下刀路,不知lz可否指点 ...

  我的是UG里面自带的模拟程序。你可以试一试世界上最强的数控仿真软件。叫什么来着忘记了。要镜像文件的,大多数多轴的都用它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乡 你想模拟啥子啊?

准备铣削一凸轮复杂螺旋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UG里面自带的模拟程序。你可以试一试世界上最强的数控仿真软件。叫什么来着忘记了。要镜像文件的 ...

你的程序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编制的呢?
自动生成的很多软件都能模拟,我的程序是手动编制的,想模拟很难
我找找你说的软件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编制的呢?
自动生成的很多软件都能模拟,我的程序是手动编制的,想模拟很 ...

Vericut
找到了。仿真软件的名字是这个。你下载下试一试,我现在用不到,没有资源。

网友D(2012-06-10):
这种属于假四轴范围,XYZ (A/B/C) 并没有同动!——多轴机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属于假四轴范围,XYZ (A/B/C) 并没有同动!——多轴机械论坛

多轴雕刻机,F3000的情况下是不是假定为同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雕刻机,F3000的情况下是不是假定为同动?

有没有同动,看NC代码就知道,

N0100 G00 X0.0 Y0.0 Z3.0 B0.0 C0.0
N0200 G01 X1.0 Y2.0 Z3.0 B4.0 C5.0 F123.0
就是五轴同动
多轴机械论坛_www . duozhou . 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您的模拟用的是什么软件做得呢
我有一个四轴程序,一直不能确定其正确性,想模拟一下刀路,不知lz可否指点 ...

CIMCO Edit V6            简单的四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CIMCO Edit V6            简单的四轴没问题。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