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轻凸轮的冲击和磨损?

楼主(2012-04-05):
求高手赐教了,两个120°的分别是上升和下降,我想执行构件在上升的时候能平缓的上升,目前这段曲线是改进正弦曲线,但在设备每分钟80转的时候,上面的执行构件振动很大,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改进下,谢谢了。注意的是凸轮的时间不能变,基圆的大小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5mm左右,由于空间的限制,凸轮不能太大。另外就是凸轮磨损太大了,用不了多久接触表面就脱壳。求高手赐教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见过一个设计是减少凸轮正弦的幅度,用杠杆或其他机构达到要求的高度。如图(不知用附件能不能看到,这里上图很麻烦)

网友:
估计你的设备负载还是很大的,当负载大速度高,振动在所难免。从凸轮的形状来看应该说进本是合理的,即使改进,也不会有明显效果。关于磨损严重的问题,可以检查一下凸轮的硬度我估计是硬度不够。如果硬度达到设计要求,适当润滑,我估计磨损的问题还应该会有较大改善的。关于振动,可以考虑找出引起振动最大的所在,适当加以配重的方法可以获得改善,比如,发动机的活塞上行时,曲轴会有一个偏心配重与它呈180°对应。另外从动杆件的刚度,以及轴承处的刚度都可能会引起振动。特别要注意的是与凸轮曲面接触的那个小的转轮的刚度够不够?如果受力时这个轮不断摇摆,那么,它与凸轮的接触就不是在理想状态,使得接触应力过大,造成凸轮快速磨损。总之,要细心查找原因,只有搞清楚原因所在,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在线等啊  等啊 等啊

楼主:
不能就这么沉了吧,

网友:
对凸轮不太了解

如果每分钟80转是临界速度的话,那么应该调整机构的结构、重心等,或者避免运行在每分钟80转的速度上

网友A:
速度过快,上升的时候的加速度会不会使滑轮离开凸轮,还有下降位移的二次导数会不会大于重力加速度,这样子很容易造成上下窜动。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过快,上升的时候的加速度会不会使滑轮离开凸轮,还有下降位移的二次导数会不会大于重力加速度,这样子 ...

加个弹簧可能会好些吧

网友C:
干脆改为气缸推动算了

网友:
振动,你看下连杆的刚度还有装配的精度:轴承跟凸轮轮廓线是否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过快,上升的时候的加速度会不会使滑轮离开凸轮,还有下降位移的二次导数会不会大于重力加速度,这样子 ...

分析的有道理    但从曲线来说 改进型正弦曲线相对于其他曲线来说算是好的了

网友(点评):
周期内的沿程加速度看看,是否导致滑轮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改为气缸推动算了

有精度要求的,气缸稳定性和精度不行,不耐用

网友:
凸轮接触的很少。有前辈知道的话多多赐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弹簧可能会好些吧

上面加的有弹簧,弹力太大对凸轮的磨损很大,过小又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加的有弹簧,弹力太大对凸轮的磨损很大,过小又不起作用

加弹簧压紧时滚动摩擦磨损应该很少。觉得磨损快可能是有滑动摩擦或者跳动撞击造成。先查查磨损原因

网友:
我只是来打酱油的,版主饶命

网友:
减少行程,输出优化成倍增机构,滚子转动,然后偏置

网友D:
减小滚子直径,增大基圆,用那么大的滚轴承干嘛啊?
表面你做的何种热处理?轴承与槽之间间歇是否过大?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很棘手,凸轮曲线有关,其次和凸轮的连杆排置也有关,工件间隙也影响。挺麻烦,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一个设计是减少凸轮正弦的幅度,用杠杆或其他机构达到要求的高度。如图(不知用附件能不能看到,这里 ...

很新颖,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弹簧压紧时滚动摩擦磨损应该很少。觉得磨损快可能是有滑动摩擦或者跳动撞击造成。先查查磨损原因

有道理,回去仔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滚子直径,增大基圆,用那么大的滚轴承干嘛啊?
表面你做的何种热处理?轴承与槽之间间歇是否过大?

材料是Cr12MnVo,先调质:HB240_265,在淬火:HRC60_64,在磨削曲线。是不是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这种凸轮结构就有问题,不磨损才怪!

网友(2012-05-09):
引用 楼主:
材料是Cr12MnVo,先调质:HB240_265,在淬火:HRC60_64,在磨削曲线。是不是热处理有问题。

Cr12MnVo淬火后60~64,150~200度低温回火后离子氮化(1000HV).供参考

网友:
加工的好一点,误擦小一点

网友(2024-11-1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把凸轮加宽

网友:
热处理提高凸轮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