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该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加工比较简单省钱?

楼主(2012-04-05):
各位大侠,小弟需要一个小零件(如图),要求不能生锈,圆周凹面需要加工出防滑的花纹,花纹不能太浅,因为这个零件要加工类似软木的材料,要防止碎屑将花纹填平。
如果用铝合金作材料,用锻造的方法可以加工出来吗(包括花纹)?如果可以成本如何呢?
如果不能的话可以用什么材料和加工方法做出呢?
另外,我觉得那个Φ36的尺寸没法用游标卡尺检测,请问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呢?
希望大家可以指点小弟下!

网友:
可以做出来! φ可以用R角尺测量,不生锈的话如果考虑到成本可以用铁材料做,最后镀锌

网友A:
楼主这个工件应该用不锈钢加工,考虑到实际的使用性能,建议用S136材料,国产材料也可以用4CR13,调质处理。凹圆弧处的花纹加工可以采用EDM(电火花机床)分段加工。不过,您这零件的设计有点问题,那四处尖角很容易磨损的,没有强度。是否应该做倒园处理。尺寸的检测是很容易的事情,R规及常规的卡尺就能够满足检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工件应该用不锈钢加工,考虑到实际的使用性能,建议用S136材料,国产材料也可以用4CR13,调质处理。 ...

谢谢您仔细回答!尖角处无关紧要,不用考虑磨损。只是机加工量大的话这样一个零件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仔细回答!尖角处无关紧要,不用考虑磨损。只是机加工量大的话这样一个零件大概要多少钱呢?

如果不影响使用功能,那尖角处就应该做处理。做这东西多少钱,要看你的量又多少,而且要看你的地方在哪里,各地的价格差异很大!

网友:
直径36用量棒测量,想做花纹请加QQ19816388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工件应该用不锈钢加工,考虑到实际的使用性能,建议用S136材料,国产材料也可以用4CR13,调质处理。 ...

前辈说的很合理,如用镀锌件,滚花处不易镀锌,且易磨损。花纹可以用成型滚花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