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薄板的加工

楼主(2012-04-05):
接到种铝合金薄板件的加工,板厚2mm,板子大小在600X600,加工内容是将板厚加工到1.8mm,不知道有什么工装来保证装夹?

网友:
贴图上来再说,没图人家如何给你建议?

网友:
压板可以压在不需要加工表面上固定。

网友:
真空吸盘

楼主:
这么薄的板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特别是靠外边的部分,加工时会不会有变形,有没有用真空吸盘加工过类似零件的高人,加工时会不会有外边部分的变形问题

网友:
底部吸住加工时不会因变形影响加工精度的话,多用几个吸盘就是了。不过得选好,径向力不佳的吸盘容易脱落。

网友:
贴图上来再说,没图人家如何给你建议

网友:
你客户有毛病,去铝厂弄一块就好了,还用这样加工。

网友:
可以用真空吸盘固定
但这么加工有意思吗?

网友(2013-05-14):
你没有表达清楚。
这么薄的铝板一般情况 是不加工的,一般情况 直接买2mm厚的板子,公差为负,也就在1.8mm.跟本不用加工。
这么薄的铝件,容易变形

网友:
直接买1.8厚的光面铝板加工4周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