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器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2-04-05):
        当前我算出单轴编码器脉冲输出个数是12位的 脉冲输出频率是1MB的 运动控制器上有加减计数口 那么这个口需要的位数和频率和编码器计算出的数据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是多轴呢?和时钟频率又有什么关系?这些匹配关系我这两天怎么也搞不清楚 主要是找不到对应资料..不知可有大侠愿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真幸福,搞这,我连边都摸不到。首先问下单轴编码器脉冲输出的个数应该是十进制,具体数值是多少,楼主都没给出了。脉冲频率应该是最大1M HZ吧,你的工作频率呢?楼主还是问你师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