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2-04-06):
下缸顶着上缸上升,因为上缸装在黄色部分上,下料框固定在黄色部分上,所以压实板和下料框同时上升,和模具、上料框接触后停止,然后上缸上升压实填充料,通过模具同时压实上面的填充料,因为上面的压实板是固定的,填充料是可压缩的,所以这时模具、上料框会上升来压实上面的填充料,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下料框会和模具脱开,所以要求上缸上升压实的同时,下缸同时上升,保证上下料框和模具部能分离,现在的问题是,上缸和下杠为同型号液压缸,压力也相同,会不会造成下缸不能上升反而会下降?假如下缸的压力设置比上缸压力大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呢?

楼主:
为了搞同步,只好改成这样的结构了,两个液压缸背对背安装,固定在上面的蓝色工件上,要求上面的红色部分和黄色部分能同时上升和下降并且同步,也可以单独动作。可咨询过后说是液压系统达不到我要求的动作。

网友:
当上缸顶升压实填料时,下缸需同时动作保持下料与其同步上升。对于模具同步顶升,建议用同步马达,在马达出口应装溢流阀。详细用法见附件。

楼主:
非常感谢,上缸顶升压实的时候,下缸同时动作只是为了保证下料框和模具以及上料框不分离,这时不需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