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轴加工方法!

楼主(2012-04-06):
现在有一个直径10加三丝!长度70。我用顶尖顶着干,但因为顶尖与刀子干涉。所以我先车了一个直径8长6的工艺台!加工完后在把工艺台车下去,但这样干太慢了。大家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用拔光料直接磨,或者用仪表床子干

网友:
这属于细长轴,顶尖作用后难免有弯曲,除了你说的工艺台的方法,好像车床想快貌似有点难,除了数控、加工中心。我想问一下这个轴就直径10加三丝,中间没有特殊的尺寸要求?

楼主:
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个芯子

网友:
就用你的加工方法,在刀上想点办法,这不属于细长轴,大家们!

网友:
这样的东西主要还是看量来的,车床上干是有点费劲

网友:
粗车到10.2 ,割断,控制总长后再上无心磨,这样成本可以降低,且效率很高! n) n% S7 K3 d7 r

网友A:
70长加工不用顶的,直接车然后割断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磨比较合算吧。

网友:
用仪表车或者上无心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长加工不用顶的,直接车然后割断就可以了!

老大你实际操作下,70长还要保证精度,有点困难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可以的呀,一把粗车刀,一把精车刀,精车刀一定要锋利并且刀尖在中心偏高0.5mm,我100长车到8mm都经常加工的,不过要求没你那么高!

网友:
这个不应该属于细轴吧

网友:
用半圆顶尖,就是顶尖沿轴线切一平台,尺寸小于5mm,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我几乎可以解决了。

网友:
做个小工装,还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活我们经常干的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无心磨加工  很方便的

网友:
数量少的话直接车成 多的话买镀鉻杆切

网友:
用切槽切个槽放下车刀,在车到尺寸,最后切断保证总长

网友:
无心磨,一磨磨5米,然后合适方法切断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