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该用什么材料和工艺比较简单省钱?

楼主(2012-04-06):
各位大侠,小弟需要一个小零件(如图,厚度为6mm),要求不能生锈,圆周凹面需要加工出防滑的花纹,花纹不能太浅太光滑,因为这个零件要加工类似软木的材料,要防止碎屑将花纹填平。
如果用铝合金作材料,先锻造(包括花纹)再机加工螺纹孔可以吗?如果可以,大量加工成本如何呢?
如果不能的话可以用什么材料和加工方法做出呢?
另外,我觉得那个Φ36的尺寸没法用游标卡尺检测,请问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呢?
希望大家可以指点小弟下!

网友A:
36尺寸可以用那种八字形的卡规测量,也可以做专用的止通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尺寸可以用那种八字形的卡规测量,也可以做专用的止通规

哦 想起来了 卡完再量的

网友B:
用工程塑料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程塑料可否。。。。。。。。。。。。。。

这个零件的工作部位是圆周凹面和上的花纹,只要硬度够、不易磨损就可以,我对工程塑料一点不了解,您觉得有合适的吗?

网友C:
确定两边锐边不用倒角?凹面的花纹可不好滚哦。这玩意是一种刀具吗?

网友D:
锻造的话,凹面内的花纹能锻出来么?我没见过
我觉得要么用工程塑料,开好模,就比较快了
要么就铸造,之后再打螺孔,个人比较倾向于铸造,总觉得这种用途应该用金属,而且要用铁

网友E:
过年又结婚的事不多,楼主你还要省钱还要好用,这种事不大多!!!!仔细考虑效率的事吧!

网友F:
你这厚度是多少啊?机加工后做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F:
量大的话可考虑定做专用的滚花刀!

网友G:
你去查下upe看能否達到你的要求!

网友:
你这个东西要得多不,如果是很多的话,可能会有点麻烦,在凹槽里面滚花,我的印象中,通用机床可能做不到,只能上数控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两边锐边不用倒角?凹面的花纹可不好滚哦。这玩意是一种刀具吗?

不是刀具,算是个非常短的、、、挤压辊吧,凹面有一定的定位作用。不用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锻造的话,凹面内的花纹能锻出来么?我没见过
我觉得要么用工程塑料,开好模,就比较快了
要么就铸造,之 ...

谢谢您,我觉得工程塑料应该可以,我再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年又结婚的事不多,楼主你还要省钱还要好用,这种事不大多!!!!仔细考虑效率的事吧!

您说得对,但总得有性价比最好的方法。我还没毕业,没有一点实践经验,您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厚度是多少啊?机加工后做表面高频淬火

厚度为6mm。额,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大的话可考虑定做专用的滚花刀!

嗯,谢谢,我也考虑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去查下upe看能否達到你的要求!

非常感谢!我会查的。

网友A:
不知道所谓的软木硬度怎么样,耐磨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尼龙或铝压铸

网友:
用用铝合金作材料,再做一个与凹槽吻合凸轮滚花刀。

网友H:
就看你的强度了,成本最省的就是直接做塑料开好模具

网友:
要么用自动车来实现,材料如果可以用铝合金。

网友I:
轴向开槽一样能防滑,材料还能好选点。耐用度不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所谓的软木硬度怎么样,耐磨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尼龙或铝压铸

用尼龙是不是要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看你的强度了,成本最省的就是直接做塑料开好模具

谢谢您!塑料开模的话中心的螺纹孔是一起加工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轴向开槽一样能防滑,材料还能好选点。耐用度不重要吗?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确实是轴向纹路就可以的。纹路不易磨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