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刀参数

楼主(2012-04-06):
我们现在加工直径20的45号刚。我用的是300多转,进给0。05但效果不好!怎么办啊

网友:
直径20才300多转
       要我最少也要用个700多转吧

网友:
转速是低了些~~~700也是可以的
不敢的话500也行~~

网友:
参数跟刀具槽形和材质有很大关系的。你还是查查刀具推荐的参数吧。

网友:
查查相关的资料,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65的棒料切断,4mm切断刀转速500,走刀0.5,你那是白刚刀吧,太慢了

网友:
我们厂都开S1800,150F

网友:
我彻底无语。1800转。200走刀没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