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体的材料是纯铁,请教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12-04-06):
图片中蓝圈内的表面,基体的材料是纯铁,表面处理主要是为了防锈,另外也可能有提高表面硬度的作用,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图中零件表面的热处理工艺。

我个人有一些猜测是这样:

可能一:表面是渗碳的,因为这个颜色像渗碳,而且表面坑坑洼洼的,但是这个灰色的表面层很薄,可能只有0.005mm,而且含碳量提高会让纯铁的性能下降很大,所以我觉得原厂家不太可能是用的渗碳。

可能二:表面经过了喷砂处理,然后进行了表面涂镀。原因仍然是因为表面的坑坑洼洼,但是在喷砂后进行了什么样的喷涂或者是电镀处理,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请教大家了。

问题应该说清楚了,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呵呵

网友A:
发黑
发兰
磷化
------------------

网友:
这方面是菜鸟,进来学习

网友B:
你在网上查一下,达克罗表面处理。

游客

网友(点评):
LB老沈说得对,从图片中的颜色看,应该是磷化。

网友:
达克罗的表面不会那个颜色,我们公司以前有很多的产品都用到了达克罗,但是颜色和他做个完全不一样,达克罗的优点类似镀白锌的外观。而且抗刮性和耐磨性不怎么好,只有一定的抗腐蚀性。
磷化吧?
哈哈,有学习了一个新的知识点,达克罗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网上查一下,达克罗表面处理。

菜鸟学习下,碰见高人了。

游客

网友:
i不敢当,我也不能完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
发兰
磷化

请问大侠说的是把这三个工序连续进行吗?还是其中某一个工序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qiuhongj 发黑和发兰是同一种工艺 发黑和发蓝不是同一种工艺 发黑属于低温 发蓝属于中温
发黑和发兰是同一种工艺,只是叫法不同。磷化只是表面预处理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网上查一下,达克罗表面处理。

达克罗很贵
这个是做的达克罗处理吗
看着不像啊

游客

网友:
我也不能完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
发兰
磷化

我在网上看了看应该是磷化 谢谢

网友:
达克罗表面处理 貌似很贵吧

游客

网友:
相对来说贵一点,也不是很贵的。我以前厂里就常常做达克罗的。

网友:
看了看图片,个人认为楼主的东东是机床的一部分,我已经看到了机床的底座。一般来说,机床底座都会用铸铁,如灰铸铁、球墨铸铁等。所以楼主的那个蓝色圈里的应该是铸铁件(虽然不是机床底座,而非纯铁,一般工业上纯铁不怎么当结构件用),外面用的极可能是发黑处理,至于处理前有没有用喷砂处理从图片就看不清了。

网友:
怎么看着这零件貌似是先磷化,在喷漆了呢!

网友C:
磷化,我们公司做的液压集成块表面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说的是把这三个工序连续进行吗?还是其中某一个工序就可以了

三脚猫
qiuhongj 发黑和发兰是同一种工艺

发黑和发蓝不是同一种工艺
发黑属于低温
发蓝属于中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猫
qiuhongj 发黑和发兰是同一种工艺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化,我们公司做的液压集成块表面也是这样

那么磷化后还要不要做其他处理,因为之前有网友说磷化只是表面处理的预处理?

网友:
达克罗肯定不是的!至于是不是磷化 就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喷砂处理后,着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l磷化~~~~~~~~~~~~~~~~~~~~~~

你好,酸洗和磷化是不是都要有的,还有就是酸洗磷化和镀锌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2012-07-25):
越说越离谱,我看是镀镍吧

网友:
是磷化处理!

网友:
应该是磷化处理,前段时间我们都遇到这样的产品,只是量少客户标准高不好找合格供应商,都建议客户改成镀锌了。

网友(2017-12-29):
抗蚀渗氮。既不影响纯铁的导磁性能,又能满足防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