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2012-04-06):
各位大侠遇到SW这种情况吗?我一配合都自动退出

网友:
不知道,这种意外退出多数情况下是系统资源不够了,比如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你这个不清楚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运行内存不够了,或者CPU的负荷太高了,说白了就是你的硬件配置不够,我在做大型装配时也经常这样,还是配个好点的主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运行内存不够了,或者CPU的负荷太高了,说白了就是你的硬件配置不够,我在做大型装配时也经常这 ...

哦,我这就是在这相装配体里面这样,我换个装配体和原来一样(零部件数量大小一样)装配就不会.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够用了
我没遇到过配合就死机,但是这种死机确实出现过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SW公司给的解释就是物理内存及显卡缓存不足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SW公司给的解释就是物理内存及显卡缓存不足引起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经常遇到,重新启动!

网友(2013-05-02):
应该是上面所说的原因,SW一直在更新。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只是偶尔……我还遇到过好多次,画的图不能保存……

网友:
电脑内存卡就会这样

网友(2013-12-03):
所以要经常Ctr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