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轴承受力

楼主(2012-04-06):
什么类型的轴承即能承受径向力也能承受轴向力。如图示例。

网友A:
看一看图片还要威望?不过照你说的圆锥滚子轴承应该可以

游客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必须是双排的,我想用单排单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图片还要威望?不过照你说的圆锥滚子轴承应该可以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贴图,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您好!
用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轴承,即可!

如果轴向力为主,则用四点角接触球轴承轴承。

空间够,也可以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还有单列调心滚子轴承,能承受一定的轴向力,好像只有FAG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