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了一款小阀,请教

楼主(2012-04-06):
现本人设计了一款小阀,如图所示。
阀的工作原理:永磁直流微电机通过多级齿轮减速机构后带动3头螺杆转动,从而使3头螺母作上下移动,往上是开阀往下为关阀(图示状态为关阀),且开关阀都要堵转,关阀时阀封有0.3-0.5的压缩量(如图所示)。
备注:开阀时与螺杆配合齿轮要先空转将近一圈才能带动螺杆转动。
一、微电机资料:
1.额定电压:5V
2.额定负载:5g.cm
3.负载转速:≥3600rpm
4.负载电流:75mA左右
5.堵转力矩:20g.cm左右
6.堵转电流:250mA左右
二、齿轮减速比:12.7:1
三、现在想请教:
1.堵转关阀后再开阀时如何确定需要的开阀扭矩(即启动力矩)?!
2.当关阀堵转力矩很大时是不是会导致开阀所需的启动力矩也要增大?!
3.堵转力矩与启动力矩有什么关系?!

楼主:
木有人回答,伤心ing!

网友:
不懂 坐等高人吧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堵转力矩是作用在螺杆上哪个部位的呢?堵转力矩的作用是怎么实现的呢?希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额定转矩:在额定电压、额定负载下,电动机转轴上产生的电磁转矩称为电动机的额定转矩。
启动转矩:当给处于停止状态下的异步电动机加上电压时的瞬间,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称为起动转矩。启动转矩表征了电动机的启动能力,它与启动方式有关(如星三角起动,变频调速起动等),直接起动鼠笼式一般为额定力矩的0.8到2.2倍。通常起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125%以上。与之对应的电流称为起动电流,通常该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
对于直流电机来说,这个启动转矩特别大,所以启动电流也就很大,故而不能直接启动,当然这是对于大型直流电机而言,小型的直流电机包括永磁的都是例外。对于交流电机来说这个转矩就不是很大了,所以电流也不是很大,可以直接启动,当然交流电机启动转矩小所以不能带载启动。
最大转矩:电动机转矩从稳定区进入不稳定区的交界点。也就是说,如果负载转矩大于电动机的最大转矩,电动机的输出转矩会变小,并进入堵转状态。
堵转转矩:进入堵转状态后,转速为零,这时电动机能够输出的转矩为堵转转矩。
静转矩:电机通电但未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堵转转矩实际上是指电机的最大转矩,对应电机的转速为零,电流最大时的转矩。满载转矩:实际上是指额定转矩,即指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的转矩。
通常,最大转矩>堵转转矩>额定转矩。最大转矩与额定转矩之比,称为电动机的过载系数。
最大转矩倍数和堵转转矩倍数确实是衡量电机性能和两个重要性能指标,但是也不是越大越好。最大转矩倍数越大,电机也就具备了超载极限的能力,但是同时对电机的体积和用材也是个很重要的考核。
堵转转矩倍数大一些有好处,尤其是大电机一般自身的转动惯量都比较大,如果堵转转矩倍数比较大则电机起动更加迅速,转动也更自如。但是堵转转矩倍数也不能越大越好。
两个转矩倍数越大,电机的起动电流一般情况下也会增加很多,对电网的冲击也会越大,所以一般选择电机的时候,要根据实际工况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数值保留一定裕度即可。一般情况下堵转转矩倍数选择1.8--2.2。最大转矩倍数选择2.0-2.8(根据电机大小的不同而不同)。
由于电机静转矩的存在,在对电机进行特殊操作前,务必先将电机断电,否则强行操作时,容易损坏电机齿轮箱的齿轮。

网友:
太强悍了 ,向你学习!

网友:
是我的理解失误了,多谢楼主赐教啊,呵呵

网友(2012-06-07):
堵转力矩指的是电机憋车所能承受的最大力矩,查电机手册或样本可获得该数据;启动力矩是指系统启动时所需要的加速力矩,计算启动力矩一般按电机的额定扭矩的1.5-2倍为最大只考虑。

网友:
第二个问题,不存在,因为你计算启动力矩时已经考虑到流体阻力的反力矩。

网友:
你的结构好像不行,很多问题呀,没有考虑流体力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楼主的方案忽略了流体的压力,当阀打开时应该考虑输入输出的压力差对阀动作的影响。

网友:
开关阀用这个响应时间太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