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发黑检测标准!

楼主(2012-04-06):
前天我公司拿两件发黑产品去做盐雾试验,试验5小时不到工件表面就有锈蚀痕迹。但是有书上说发黑产品要经过96小时盐雾试验才算合格的。哪位大侠比较了解这个标准的。来给我上上课。我认为发黑不可能承受96小时的盐雾试验的。

网友:
将发蓝后的铁片浸在2%的硫酸铜溶液里,在室温下保持20s后取出,用水洗净表面,如果不出现红色接触点,即说明发蓝合格。发黑做盐雾的标准好像没有听说过,5小时我觉得正常,算发黑质量不错的。96小时有点夸张,是不是做了涂层的,楼主再了解下这个产品的要求。

游客

网友:
正在找资料的。要推翻这个96小时的盐雾试验。不知道哪里有说明啊?

网友:
我也是听说是用硫酸铜5%浸泡 没有红点 就算OK
工件浸泡前用酒精擦拭去油
好象做发黑的,很少有做的好的

游客

网友:
主要是客户要求,然后到网上找找后,发现在百度上有个企业自编的检测标准,也是96小时盐雾试验的。在郁闷中。不知道国家有规定的盐雾试验时间么?镀锌的是有的。

网友:
国家标准有三个方面的规定:
1,硫酸铜点滴实验30秒不露底色。
2,草酸浸泡8分钟不露底色。
3,盐雾实验只能作为对比,比如同类不同发黑产品做比较,一般5到6个小时算比较好的了。ps:它盐雾实验那么长时间的应该是电镀做的,发黑达不到那么长时间。
我司专业做发黑剂,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15952057951

网友:
96小时
连电镀都够呛

网友:
ASTM B117
Test Conditions
Test durations
Test durations are typically in 24-hour increments and can range from 24 hours to 5000 hours (where salt fog exposure is a part of a more complex test method, exposure time can be as little as 15 minutes.) Except for sample rotation and daily monitoring of collection rates, the cabinet should remain clos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test.
Appendix X.3
In 1987, Appendix X.3 was added to ASTM B117 to suggest the use of mass loss panels as a means for checking the corrosive conditions in a given salt spray chamber. The procedure calls for SAE 1008 commercial grade cold-rolled carbon steel panels, measuring 76 x 127 x 0.8 mm, to be cleaned, weighed, and placed in the chamber in the proximity of the collector funnels. After an exposure time of 48, 96, or 168 hours, the panels are removed, cleaned, and re-weighed. When conducted on a regular basis, the final mass loss number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monitoring consistent corrosive conditions within the chamber. The frequency of conducting this tes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user, but common practice suggests the test be conducted monthly, or whenever any change occurs which might affect the cabinet - such as a change of location, salt, water, operators, etc.

网友A:
中性盐雾试验96小时做QPQ处理能达到

游客

网友:
QPQ是一种用热处理方式得到的表面处理状态吗!
楼主是做QPQ,OPO,等工艺的?想问一下这种工艺主要用于有什么需求的方面?价格贵不贵,我在百度上查过了,感觉还不是很清楚!请楼主明示上面2个问题。谢谢

网友:
铸铁表面发黑 能否达到盐雾试验144小时?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57

01 GB/T 5170.8-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盐雾试验设备
02 GB/T 4797.6-1995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尘、沙、盐雾
03 GB/T 2423.18-200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04 GB/T 12967.3-1991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氧化膜的铜加速醋酸盐雾试验(CASS试验)
05 GB/T 10125-1997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
06 GB 8993.12-1988 核仪器环境试验基本要求与方法盐雾试验
07 GB 6460-1986 金属覆盖层--铜加速乙酸盐雾试验(CASS试验)
08 GB 6459-1986 金属覆盖层--乙酸盐雾试验(ASS试验)
09 GB 6458-1986 金属覆盖层--中性盐雾试验(NSS试验)
10 GB 5940-198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铜盐加速乙酸盐雾试验(CASS)法
11 GB 5939-198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乙酸盐雾试验(ASS)法
12 GB 5938-198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13 GB 5589.5-1985 电缆附件试验方法--第5部分:盐雾试验
14 GB 5170.8-198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盐雾试验设备
15 GB 4585.1-1984 交流系统用高压绝缘子人工污秽试验方法盐雾法
16 GB 2423.17-198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17 GB 1771-1979 漆膜耐盐雾测定法
18 GB 1765-1979 测定耐湿热、耐盐雾、耐候性(人工加速)的漆膜制备法
19 GB 12085.4-1989 光学和光学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盐雾
20 GB 11606.13-1989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盐雾试验
21 GB 10593.2-199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参数测量方法--盐雾
22 GB 10587-1989 盐雾试验箱技术条件
23 GB 10263.7-1988 辐射探测器环境试验基本要求与方法--盐雾试验
24 GB 10125-1988 人造气氛中的腐蚀试验盐雾试验(SS试验)
25 GB/T 18912-2002 光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
26 GB/T 12000-2003 塑料暴露于湿热、水喷雾和盐雾中影响的测定
27 GB/T 18310.26-2003 纤维光学互连器件和无源器件-基本试验和测量程序 第2-26部分:试验-盐雾
28 GB/T 18912-2002 光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
29 GB/T 18912-2002 光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性盐雾试验96小时做QPQ处理能达到

QPQ工艺主要用于零件需要增加表面硬度提高耐磨性,耐腐蚀性。价格不是很贵。

网友(2012-11-18):
就一个发黑,这么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