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用在什么设备上比较多

楼主(2012-04-06):
各位高人,麻烦你们凭经验说说都是什么设备用的行星式的减速机比较多,不胜感激!

网友(2012-07-24):
现在开始流行行星了,已经很多设备上在用了

网友:
我见过结构比较紧凑,或机械自动化设备上用行星减速机比较多。

网友(2013-03-24):
在低转速大扭矩的上面,例如坦克

网友:
传动精度要求高点或者尺寸空间有限什么的场合,用行星减速机的比较多。另外还适合小减速比的应用。

网友:
行星机构传载能力一般吧?

网友:
航空航天、数控机床、切割焊接设备、纺织印染机械、包装机械、食品机械、医疗机械、舰船、雷达、数据通讯系统、机器人、机械手臂,复合材料设备、精密测试仪器、试验机、塑料机械、玻璃机械、煤矿机械、起重机械、冶金机械、工程机械等各种应用领域。

网友:
我见过的不多,有冷却塔减速机,罗茨风机。

网友:
工程机械,动力变速箱里用的最多,或者轮边减速器,总之空间要求苛刻的地方。

网友:
飞机螺旋桨传动常用

网友:
  行星现在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在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自动化设备上应用比较多,一般跟伺服搭配!

网友(2013-12-23):
准确来说以下这些设备肯定用到:印刷机、装箱机、输送带、工业机器人、自动刀库、自动包装机。行星减速机能帮助机械设备精确位置,要求精度高的设备可以用哦。LZ有啥行星减速机?

网友:
对于大传动比的传动,或要求主从动轴在同一轴线上的传动,一般用行星齿轮传动吧?

网友:
这要比较各种减速机的特点,直齿轮,斜齿轮的减速机一般会有专门安装座;行星可以通过法兰直接连接,减速比与前者相比在有限空间下课可以有大传动比;有些蜗轮蜗杆在自锁的时候使用,减速比较大,效率低一些;谐波减速机用的不多,但其减速比可以做的很大,由于多齿啮合,输出扭矩较大,但柔轮制造要求较高。

网友:
很多设备都有,比如球磨机之类的。

网友:
电葫芦上也用这个

网友:
用在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比较多

网友(2014-01-25):
电子厂里的伺服电机经常套这个。

网友:
精密设备上

网友(2014-08-13):
回转的基本都用的行星

网友(2016-01-19):
高转速输入,高扭矩输出

网友(2017-01-13):
用的行业真的好多了

网友(2017-02-14):
减速箱居多~

网友:
电动螺丝刀上的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