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水泥砖机模具,用什么材料 ?现在的硬度不行

楼主(2012-04-06):
你好 想请教你个问题。 现在我想做个水泥砖机模具。 以前的那个就是硬度不好, 没多久中间就变形了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材料 朋友建议用40cr 调质后   我怕硬度到了  但是不是材料就脆很  因为那个压铸的  脆的话怕中间裂开   求你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多久中间就变形,是你的材料(强度)厚度不够,和硬度关系不大

网友(2012-05-12):
建议做一下渗碳处理。表面10~15硬里面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