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阀控制非对称缸,请教

楼主(2012-04-06):
       我要做个课题,是关于液压激振系统的。为了使液压缸在两个方向上运动速度、出力相同,最初液压缸设计为双出杆缸。但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些文献,才知道可以用不对称阀控制不对称缸。

这样,液压缸在两个方向上运动时的物理量也可以相同。单出杆缸肯定比双出杆缸更简化一些,密封等要求相应也低些。但是,我看的一些文献,上面只是分析了不对称阀控制不对称缸的原理,但是对于具体怎么选择没有说明。所以,想向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问一下具体的问题:       伺服阀怎么选?这种不对称伺服阀有成品么还是单独定做的?如果有成品的话,该怎么选择呢?选择的时候应该看伺服阀样本上的哪些参数值呢?最好能有个具体的型号,我好去查一下。比如:MOOG或者力士乐某某型号的伺服阀,这样的。

目前想到的就是这些问题,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非对称的可以实现双向的速度和位移同步,但没法做到力同步。毕竟阀两边结构不对称,导致的增益等也不一样,只是用非对称阀控制非对称缸的时候控制参数相对好设置一些。
有些公司的阀有不对称的,2:1的常见一些,其他比例的少见,需要订做了

网友:
俺似乎记得刘长年滴《液压伺服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
受教了,我还从来没听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对称的可以实现双向的速度和位移同步,但没法做到力同步。毕竟阀两边结构不对称,导致的增益等也不一样, ...

版主你好,谢谢你的热心专业的回复啊。我们设计的是两端输出力要一样的,所这样看来,单出杆缸还是无法实现了。我还是想请教下,能不能告诉我某些不对称阀的具体型号呢?或者在查样本的时候看哪个参数呢?希望能具体一点啊,谢谢你啊。moog和力士乐的都可以,比例阀或者伺服阀都可以。
还有啊,请问你那有没有伺服缸的资料呢?比如图纸,什么的最好了。最好是静压支撑、间隙密封方式的。
再次感谢了~

网友:
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但好像moog的有。这个你自己查看样本找找吧。
伺服缸的设计是比较讲究的,设计过一个军工厂的间隙密封缸,200Hz的,但需要保密。
无论何种伺服缸,原则上都需要考虑摩擦力大小,即最小启动压力。
这个参数需要结合负载的特性、工况、安装方式等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我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