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变形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6):
在加工球铁时工件变形怎么解决   厚度是85毫米长2米宽1米

网友:
时效够吗。如果不够加工肯定要变形。

网友:
可以试下刚性固定,这样能减少变形

网友:
现在的材料有几家会做时效的,先在装夹上下点功夫,

网友:
先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