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图可以在inventor中打开吗,应该保存成什么格式?

楼主(2012-04-06):
proe的图可以在inventor中打开吗,应该保存成什么格式?

网友A:
AIP2012  直接打开  我正在用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P2012  直接打开  我正在用 效果很好

以前的版本能直接打开吗?

网友A:
直接拖进去就是了  非常好打开  最好的办法是把一个装配体拖进去 然后 全部都自己转换了  不过电脑配置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拖进去就是了  非常好打开  最好的办法是把一个装配体拖进去 然后 全部都自己转换了  不过电脑配置要高

谢谢,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直接打开的,在打开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格式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的转换。